tor + privoxy +arm

楼主(2007-08-23):
就是搞不定,
privoxy 不用tor,直接forward没问题;
tor 用socks 代理也没问题;
两个凑一起就不行了。
谁搞过,帮帮忙啊。

楼主:
有愿意帮忙的,我可以把密码账号告诉他。

远程帮忙就可以。

楼主:
可能是socks4a域名解析的问题,可能是少了某个库文件

瞎猜中

网友A:
俺都听不懂了

楼主:
知道什么叫孤独?无助

这就是,只能是你自己解决。没有依赖,只能是自己看程序。看程序,看的我都快吐了。

网友B:
呵呵,你应该觉得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才对

这里大家都没用过怎么回啊?

你去别的Linux主题的论坛问问吧

楼主:
我碰到的问题,在google里都找不到答案

明天给pc上安装一份,先从 pc linux调试起。
以前我都是用的win32版本。

当时,第一次用这个软件,也花了我一周的工夫。

毕竟,穿墙这种工夫,不是很容易学会的。

楼主:
其实,我的作品的整个思路,碰到的几个问题

我都曾经帖过,而且,都给了答案。这个我也最后把答案给出来的。

楼主:
是privoxy的问题

用192.168.8.10上的 privoxy,forwards-socks4a 到192.168.8.55没有问题。
用192.168.8.55本身的privoxy不行。
郁闷。啥原因呢?少了什么东西?(192.168.8.10是linux发行板)

网友C:
tor就足够穿墙了,非要用privoxy干嘛?

你板子本身的网络是怎么配置的?一点头绪都没给,谁能明白?

楼主:
我的板子以前铁锅,用privoxy主要是别人方便

用的人不都是电脑高手。
我的想法是,把这个东西连接到adsl上,然后另外的一头连接到电脑。
按个按钮就可代理上网,看被屏蔽的东西;再按一次,就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C:
ft……那你要用privoxy干嘛?

只是上网浏览,怎么想也用不着privoxy吧?

就算你希望用户在软件上完全零操作,也可以只是配置特定路由规则,把对外部80端口的请求转发到tor上阿

还有就是,其实firefox的tor插件一样是一键操作,未必比你的复杂……

而且,你铁锅归你铁锅,我没见过啊……

网友C:
看看Privoxy的说明吧……

Privoxy is a web proxy  with advanced filtering capabilities for protecting privacy, modifying web page data, managing cookies, controlling access, and removing ads, banners, pop-ups and other obnoxious Internet junk.

仔细看看,代理,只要tor就够了;修正页面、管理cookies、访问控制、去除广告……到底哪条是你非用不可的?

楼主:
对最终用户方便

仅仅设置浏览器就行了。

网友D:
不懂

不过用firefox的确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