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at91rm9200的板子,问题出在ping不通

楼主(2007-08-23):
   现在板子能够跑起linux,但ifconfig eth0 ipaddr 提示cannt assign requested address! 在给eth0设置mac地址后,可以用ifconfig设置ip,但用目标版去ping pc机,不通!我下一步想用nfs,但网路不通,该怎么办?
   note: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掉了。
   并且奇怪的是,我如果直接通过tftp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到sdram里面,再运行linux,目标板和pc机之间互ping ,没有问题。通过dataflash启动linux后就不能互相ping通、、、

 谢谢各位,我现在想不出办法来,有点郁闷...

网友A:
可能还是mac 问题

网友B:
检查你的boot-loader预引导代码

没有正确初始化硬件,当然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