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ggle+IXP420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用FlashPgm+wiggle烧写IXP420
在连接的时候(如复位、擦除等),提示Target communications Error:Command Timeout怎么回事哦?

另外在FlashPgm里没有IXP420,我选IXP425或Xscale来操作的,都不行

网友A:
IXP425的烧写电缆是专用的.

有intel自己线路驱动变换在里面.因此你用通用的Wiggle电缆是有可能是换不定的,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www.zt-training.com ,目前这类下载线可能只有我们公司提供.

楼主:
说具体点嘛

看了哈你们网站,但没有有关下载线缆的东西呀
要不你直接介绍哈你们这个下载线缆,好多钱,怎么买,方便点哈

网友A:
没有想到有外人会要这个,

当初我们做了一批,但都是内部消化,通过代理走掉了,现在可能没剩几个,还是你自已问吧.我已经不太清楚了,有人会给你说的.货可能在中海园的柜台里.

楼主(2007-11-07):
呵呵,搞定了

    wiggler电缆就是个标准的jtag接口,没什么特别的。关键是软件啊,网上那个flashpgm看来支持ixp425是有问题的。用了个linux下的软件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