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2.7V/4.2V输入 3.3V稳压输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30):
如题。设计要求单节锂电池为单片机系统供电,需要一个DC-DC,稳压输出3.3V,输出电流300mA以上。当然,价钱也希望便宜些:)希望各位多多帮我推荐,谢谢!!

网友A:
mps

但是我就觉得比较贵,但是很好用,电流能达到2A

网友B:
没建国2.7V的锂电,锂电基本上都是3.6-4.1 V的

以4V工作计算,4-3.3=0.7  如果用ldo有82.5的转换效率。
如果要求90%以上效率的dc-dc恐怕便宜不了,所以,不如用ldo.

楼主:
LDO的带载能力是否会出问题

请问楼上,有些LDO最低压降0.3,可是当锂电3.6V时,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效带动300mA的负载呢?我就是怕他带载能力有限

网友B:
这看你选的ldo种类了。

3.6V的时候,锂电就该停止供电了,这时候在用,锂电不是报废就是爆炸了。

楼主:
推荐一个好用的

多谢wangkj兄的回复 ,有没有用的比较顺手的IC?给我推荐一个吧~

网友B:
spx3940,lm3940

网友C:
我以前说发过贴子说过这个问题

    锂电池70-80%的效率都是在4.2-3.6V左右释放的,再降时释放的能量很少了.因此处理起来,在3.6以上采用LDO降压,在3.6以下采用DC-DC升压,升高到你认为合适的标值.然后再经LDO降下来.然后把两个LDO输出连接起来.
    单节锂电最低放电电压为2.7V,根据内部控制器不同,有的还可能是2.8,2.9V就保护起来,不再输出了.业界通用的做法大体上就是我说的.处理起3.3和5V供电系统是十分好的一种解决办.

    仅供参考.有4/5年没有设计手持设备了.用什么芯片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目前应有好多.现在在高端手持设备设计时这些都用套片了.比如手机的电源及电源管理就是用套片处理的.

楼主:
谢谢wangkj和flyingzpy!

谢谢wangkj和flyingzpy的建议,初步决定使用LM3940了,在输入输出电压差0.3V时,可以带动600mA的负载,价钱也比较便宜,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