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DS的位结构体使用

楼主(2007-08-30):
大家好,请教各位位结构的使用。

如果我在一个函数keyCode.c中定义了一个位结构体
struct  BITDefine_Data
{
unsigned bKeyHold:1;        //键保持标志  =1,按键没有放开
unsigned         :30;
unsigned bPrintFlag:1;        //打印标志,=1,可以打印了
};

struct BITDefine_Data BITDefine;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函数想调用BITDefine.bPrintFlag,具体该怎么做啊?谢谢。

我有试过用头文件,但是ADS编译的时候出错了。编译不过。

另外想请问各位大侠,你们在开发ARM时如果用到位,你们是怎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A:
建议看看ZLG的一些程序,如串口通信。

里面陈先生写的程序有很多的位定义!
typedef    union    _uartII_
{
    UINT32    Word;
    struct
    {
        UINT32    IIR_BIT     :4;
        UINT32    RSV_BIT2    :2;
        UINT32    FFE_BIT     :2;
        UINT32    RSV_BIT24    :24;
    }Bits;
}uUARTII,*P_uUARTII;

网友B:
上google

搜位域.

网友C:
声明结构体和变量就可以了。。。

这都是C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