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电3.3V和GND就短路?

楼主(2007-08-31):
统上电一会儿,3.3V和GND就短路?

我现在又一个试验板,在没上电之前测量3.3V和GND之间的电阻为1.3K(有一spx11117的电压转换芯片决定了3.3V和GND的1.3K)。

上电不一会ARM和dsp芯片就发烫,监控电压和电流发现,电压被拉低,电流剧增。

断电后再次测量3.3V和GND之间的电阻为500多欧姆。过一段时间再次测量又恢复到1.3K了。连续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怀疑:

1. 板子本身有问题,初步测量3.3V与GND之间电阻万用表显示超最大量程。

2.焊接有问题,ARM和DSP都是144脚的,自己焊接不是很放心,以前也焊过同样的芯片一直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
?

可能你怀疑的问题都不是原因…,空板的时候3.3V和GND是断的,应该超万用表最大量程;连续焊了两块板子不应该会存在芯片焊接的问题吧?
你焊好电源后有没有测试过电源,一级一级来啊!

楼主:
是一级一级测的 电源部分没问题

网友B:
加一个片子上一次电。看那个片子的问题

我发现rtl820l的一个问题,东西焊不全耗电贼大!是不是你的片子也有这样的?

楼主:
我刚又焊了一块

我刚又焊了一块。
电源/复位/ARM芯片
就是焊完ARM就短路了,下电一会儿就恢复,上电就短路。
郁闷
ARM外围基本配置电路都焊上了。
boot0/1
p0.14上拉
Jtag没使能。

网友C:
看来你的电路有错误啊

网友A:
我也觉得你的电路有错误!

楼主:
解决了

不是电路问题。
后来想了想,如果是电路或者焊接问题,那么短路的话,无论上电还是下电都是短路的。现在则不然。
我是用焊锡膏助焊剂的,焊完后,没有清洗。后来到楼下清洗车间给三块板洗了个澡,回来上电酒都没问题。
不过奇怪,以前用焊锡膏也没特意去清洗,只是拿棉球蘸洗板水随便清洗下,没这么认真大洗过,也没出问题;这次则不行了。
听楼下工人说焊锡膏弱导电,用万用表随便测了测也没发现导电,上电会比较容易导电?

网友A:
哦,受教,以后看来得小心!

网友D(2013-10-16):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路问题。后来想了想,如果是电路或者焊接问题,那么短路的话,无论上电还是下电都是短路的。现在则不 ...

我的就是焊锡膏问题,也是偶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