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 输入信号的意思

楼主(2007-08-31):
看到这有发这种贴,手边有一个三星24寸液晶屏控制板电路图,不过不知道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
STHB
STHF
VCO
REV
TP
STV
CPV
?
最重要的,帧频信号是不是就是STV阿

网友A:
24寸屏一般都是LVDS接口,你这是信号输入合适接屏那里的?

网友B:
呵呵,有图有什么用啊,要有屏才有用啊

网友C:
2楼的签名不容易啊!

楼主:
这个是液晶控制板输出接CELL的阿,

你说的LVDS是指液晶控制板的输入

网友D:
有屏的手册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