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D13506问题求救!!!!

楼主(2007-09-01):
我现在使用S1D13506,主频40Mhz,16位接口,接一个640X480TFT液晶,CPU对S1D13506接口正常,初始化后向显存填满红色值时发现液晶上下各有一部分黑边,修改LCD参数黑边有变化,但总不能满屏。用示波器看各个信号也正常,折腾2个星期也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用过的朋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如需要咨询费可来信协商!(bdqtkj@sina.com)

网友A:
帮你顶顶吧

你的arm什么型号?我现在还没有做到你那地步,我现在初始化并且填满颜色,但lcd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我的CLOCK=20M,CLOCKI=10M,BUSCLOCK=40M,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B:
楼主是那里的,我用过

网友B:
我用的 640*480的vga,其实和lcd驱动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在零地址写一个数,有颜色的数,看有没有。

如果有,说明是驱动没有问题了。 黑边未必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13506的源程序分享一下

我有13806的程序,但是现在用的是13506,发现在初时化时有一些是不同的,现在想尽快把屏点亮,楼主帮忙啊

楼主:
程序

我的ARM是44B0,5年前设计的系统,现在要改TFT.附件是初始化程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3214232185.rar

网友C:
黑边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13506的源程序分享一下

你给的那一个我down下来后,只有13506.c,我想找一个13506.h的原文件,今天我对比着发现我现有的13806.h文件中寄存器的定义地址好像与13506的定义不一样,想借鉴一下,好作一下对比!
再次感谢!

网友D:
我正准备考虑用这个芯片

是否好用和容易用,碰到问题的朋友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D:
请教下

13506里有个bpp的选择,那如果显示一般的图象和文字,一般选择多少,4bpp、8bpp、15bpp、16bpp一般选择哪个?这个选择是不是要影响到显存的大小?

楼主:
8bpp16bpp都行

8bpp16bpp都行,2M的显存可支持800X600 16bpp.

网友D:
谢谢BDDSP

请教下2M的DRAM都有哪些型号可选?我暂时只找到256K的。谢谢了

楼主:
IS41LV16100

网友D:
谢谢bddsp

我搞错了,对不起!
我看S1D13506的MA11~0,地址线共有12跟,如果接2M DRAM的话,又asymmetrical和symmetrical,怎么理解这个?有哪些DRAM可以接到这里?谢谢!

网友E:
看下面这个接法即可!

网友F:
S3C44B0与S1D13506该如何接呢?

我现在做的项目也是S3C44B0 + S1D13506 + 640*480TFT屏,但对于S3C44B0与S1D13506的接口有些挠头,主要是S1D13506的WE1#,RD/WR#,RD#,WE0#不知该如何与44B0接,另外,S1D13506的BUSCLK直接接自44B0的CLKout?请大大们解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