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是学习了arm9然后开发用的是arm7?

楼主(2007-09-03):
这样有困难吗?
是不是不如直接学arm7?

网友A:
把ARM9和ARM7截然分开是一种误区。

两者同属ARM。首先要了解ARM,然后再去具体的了解ARM的不同系列。
作为ARM7可能更适合于一般控制类系统,而ARM9或以上则更适合于数据处理或多媒体网络等SoC系统。

网友B:
有多少人是学习了arm7然后开发用的是AVR?

完全等效!

网友C:
好像是一样的吧

网友D:
用什么需要看具体的工程

arm7有arm7的领域,arm9有arm9的应用范围。只是一个CPU而已,没必要把精力花到它上面。

定方案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选择,而不是根据潮流!

网友E:
完全同意王紫豪

工具多了,只是选择的余地多了
都是相通地,所以学习不一定要求多,但要求精!要练内功,无剑胜有剑

网友F:
建议直接从《ecos增值包》入手,

    如果你依赖于某一具体的CPU硬件型号,那么很容易被厂家牵着鼻子走,一旦此型号过时、停产、或者换其他型号,那你以前的投资可就全都打水漂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抽象出一个万能的平台,适应各种体系架构、支持各个厂家、未来很长时间不过时、扩展性好、稳定、低功耗、高效率、体积小、可配置可裁减、安全的专家系统。

    我不建议在ARM7/ARM9上自己写驱动程序,移植内核,因为这两项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没有十年以上的沉淀时间,没有一个团队,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功能可以做到,产品化肯定办不到)。再者,每个人都从车轮造起也不可取。

    如果以平台作为切入点,学习起来就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所有的硬件都被抽象成了人类容易理解的文件,不管任何CPU都支持,确保你今天的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过时。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