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和device的关系

楼主(2007-09-04):
usb host和device的关系

这两天在看一些关于usb的资料,发现自己越看越糊涂了。特发帖问问各位dx。

疑问1:我们通常所用的u盘应该是usb device吧?我想这个不用多说,呵呵。

疑问2:我们通常看到的u 盘里面的构造是否也是总线结构的,比如有一个usb总线什么的?

疑问3:usb术语中的endpoint是否在host和device端都存在,为什么我在datasheet中只在device端的

controller看到,而在host端只看到了endpoint descriptor?

疑问4:当我们将u 盘插到usb host端给出的插口后,是否可以认为是host端的endpoint和device端的

endpoint之间在做具体的数据传输?

疑问5:在u盘的flash应该有一些固定的代码用来描述它的?这个就是规范中提到的device descriptor,

host通过读取并解析它来确定device的类型?

疑问6:usb驱动程序,host和device的都驻留在系统启动后的内存中吗?特别想知道的是,device 的驱

动是在插入后才加载还是在未插入之前就已经加载?

疑问7:如果我要开发一个板子的usb驱动,怎样能够证明我的驱动已经完成并能正常工作呢?需要什么工

具吗?

网友A:
re usb host和device的关系

疑问1:我们通常所用的u盘应该是usb device吧?我想这个不用多说,呵呵。
===============
恩.
==============

疑问2:我们通常看到的u 盘里面的构造是否也是总线结构的,比如有一个usb总线什么的?

=============
内部就没有USB总线了。可以是一个MCU控制一个存储芯片(例如FLASH)和USB接口芯片。也可以是其它的专用芯片.
=============

疑问3:usb术语中的endpoint是否在host和device端都存在,为什么我在datasheet中只在device端的
controller看到,而在host端只看到了endpoint descriptor?

============
endpoint只在device端存在.
============

疑问4:当我们将u 盘插到usb host端给出的插口后,是否可以认为是host端的endpoint和device端的
endpoint之间在做具体的数据传输?

============
在USB HOST端管理的是管道,是一种逻辑上的数据通道.
============

疑问5:在u盘的flash应该有一些固定的代码用来描述它的?这个就是规范中提到的device descriptor,
host通过读取并解析它来确定device的类型?

=============
是的,不光是设备描述符,还有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等。对于U盘,通常它的类型是在接口描述符中描述.
=============

疑问6:usb驱动程序,host和device的都驻留在系统启动后的内存中吗?特别想知道的是,device 的驱
动是在插入后才加载还是在未插入之前就已经加载?

============
device驱动是在USB设备插入后才加载到内存中的.
============

疑问7:如果我要开发一个板子的usb驱动,怎样能够证明我的驱动已经完成并能正常工作呢?需要什么工
具吗?

===========
自己写个应用软件测试就可以了。
===========

网友B:
00,问一下,现在用mcu可以模拟device一端

那是否也可以模拟host端呢,如果只是对从设备进行枚举的话?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只要你的MCU速度够快,有能够处理双向差分信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C(2014-12-12):
usb host和device的可不可看做主机跟从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