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jtag-H 与并口相连时,并口使用哪种协议阿?

楼主(2007-09-04):
我们公司买了三个easyjtag-H(200元/个,现在烧了两个easyjtag-H,可恨的是,其中一个烧毁时,把握目标板上的 DSP也给少短路。
后来查找原因是easyjtag-H里面的hc244短路了。
是easyjtag-H脆弱呢? 还是我们使用不当?
easyjtag-H 与并口相连时,并口使用哪种协议阿?
我们现在使用默认的ecp。刚打电话问ZLG说是要用SPP,还说去21ic问一问,呵呵。
那位大虾知道阿?

网友A:
easyjtag-H烧掉,应该不是选错并口协议的原因

楼主(2007-11-18):
阿南说的对与协议无关

前两天现象又复现了。
这次更惨所有数字部分IC全部烧坏!
easyjtag-H上的钽电容烧短路。
自己做的连接板上的钽电容烧爆了。

不得不查原因了:发现直流源的“-”端 与 大地之间居然有37V电压,只接数字板式没问题的,不过一接上jtag就有问题了,jtag的并口DB25外面的铁壳和信号地就是电源的大地。这样37V一下从大地反灌回数字电源烧坏所有数字IC。

都是直流源惹的祸,现直流源给厂家返修中。

前前后后加起来损失了1000多money啊!
烧出来的经验:使用直流源时,上电后测一测负端与大地之间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是mv级压差,如果直流源本身中间输出端子就有大地话,建议把大地和负端短接。
各位xdjm,可别想我这样烧冤枉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