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板子上接的sdram有什么用?

楼主(2007-09-04):
我是arm开发新手。请问sdram有什么用?是跑代码的吗?如果我不用操作系统。sdram还需要接吗?

网友A:
可以用来存储代码,也可以用来存储数据。存储器大点不好

还没见过嫌存储器大的...不如你把你的内存条拔到我电脑上来吧,再多我也不会怪你....

网友B:
呵呵

说得不全面:存储代码,也可以用来存储数据,当然是可以存,但是一掉电就没有了!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做中间桥梁,是做临时使用而已,主要作用就是把代码移到sdram里跑和做临时数据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