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推荐一个物美价廉的ARM仿真器吧,笔记本用,无并口

楼主(2007-09-05):
高手们,推荐一个物美价廉的ARM仿真器吧,笔记本用,无并口

网口或USB口的吧,

xlink,foxice,unetice,ulink或其他?

请推荐一个,谢谢各位大虾了,,

正准备购买一个,,希望支持的ARM芯片多点,,,

网友A:
用串口ISP就行

调试信息通过串口发回

网友B:
基本上这是多少预算的问题.

ulink一代两百来块.u口的multi ICE,国内兼容产口在一千以内.Jlink或者国内的兼容版xlink价格在一千多到两K.其它更好的就要上万或者是好几万.
还有你选择什么开发环境?keil基本上只能是ulink和ulink2.ADS/IAR对仿真器基本上没有限制,RDI兼容的都可以.

网友C:
淘宝880买了个V5.9版的jlink,速度比mutiice快多了

据说还可以侃价,但这个目前只能支持ARM7/9和部分cortex-m3。keil现在对ARM9的支持感觉不太好,支持芯片最全的似乎是那个banyan-ue。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先,,,ulink兼容的IC数量多不多,

我想用ARM9的

还有ISP系列的ARM,IC不多吧,当然也可以在有BOOTLOADER的情况下从PC上烧写,但写祼片就没办法了,呵呵,

TO微风:
jlink用着稳定不???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jlink,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