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和 ADS 你们喜欢哪个?

楼主(2007-09-05):
一直用的是ADS,熟悉。
今天换了KEIL和ULINK2
感觉不习惯,尤其是调试时程序载入RAM跑
要启动xx.ini和分散加载文件,烦了点。
研究了半天,总算发现startup.o丢掉的原因了。
大家喜欢哪个?还是IAR?

网友A:
ADS 通用,Keil for ARM 实用。

不过现在已有新的(RealView)替代ADS。

网友B:
ads的IDE太烂了,简直就是最烂的...

但没有办法,现在的KEIL FOR ARM还没有C51那么好用,完善...

网友C:
相信用ATMEL和ST

的人都会回答是IAR.其它的不好说.我选择IAR.

网友A:
楼上的E文不错啊。

网友D:
楼上在说反话吧。。。

楼上在说反话吧。。。

网友E:
debug

也许粉丝出了道E文改错题。
这叫“卖了个破绽”。

网友F:
似乎应该是neither...nor... both...and...

网友A:
我遇到的留学生和我说话一般都说“讲的不错”

不过他们说的是中文,让我感动。

网友G:
第一句没错,第二句应该用both才符合语境,

网友G:
不过用both很难组织,因为both一般都是用于肯定句,

网友H:
意思一样,用数学表达一下,

KEIL and ADS of IDE  //译成中文就是:IDE的KEIL和IDE的ADS
(KEIL + ADS)* IDE  = IDE*KEIL + IDE*ADS
--------------------------------------------------------
IDE of KEIL and ADS  //译成中文就是:KEIL的IDE 和ADS的IDE
IDE*(KEIL + ADS) = KEIL*IDE + ADS*IDE

网友A:
晕菜了,差点没把“形式语言”搬出来。

网友I:
Neither KEIL nor ADS, both IDEs are not suitable to me.

15楼的两种表达方式不完全一样:
 IDE of KEIL and ADS = IDE * (KEIL + ADS)
 KEIL and ADS of IDE = KEIL + ADS * IDE

网友H:
牛津字典有一句话是:‘两日都不适宜’ 用的是单数。

Neither day was suitable.

网友I:
谢谢飞船,我总搞不清楚Both应使用单数规则还是复数规则

但我在美式英语的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中看到这些例句:
Both guests have arrived.
Both the books are torn.
Both her fingers are broken.
Both were candidates.
We are both candidates.
Both of us are candidates.

明显是使用复数规则。也许英式英语在这里与美式英语不同吧。

网友H:
其实俺也有点蒙,

见到翻译牛津字典里的人都是用以上的展开公式,等会有空俺找些字典的资料上来,现在一下子记不起在哪里看过的。

网友J:
Neither day was suitable?

更正如下:

但是如果后面跟的是群体,还是复数;
比如:
neither we or they want it;
------------------------------------
查了一下,的确有这样的用法:
Neither day was suitable。
------------------------------------
Neither shoe feels comfortable.
 两只鞋都感觉不舒服

 相关链接:http://dict.yqie.com/english/n/neither.htm

网友K:
一群人跑来大说英语.哈哈!

不用ide.用命令行工具+脚本.

以前用ads,就自己找一个make,在编辑一个bat文件.这样就可以了.理解参数后,ide能输出的warning, list,error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如ads还要注意去升级补丁.

网友L:
为何不用程序员的最喜欢的语言表达?

ARM_TOOL_TYPE dev_tool = ????;

if( dev_tool == IAR )
{
   printf("不好用!
");
}
else if( dev_tool == ADS )
{
   printf("太烂了!
");
}
else if( dev_tool == Realview RVDS )
{
   printf("强大,但不易用!
");
}
else if( dev_tool == Realview MDK )
{
   printf("太棒了!
");
}

网友A:
楼上有趣,但编译通不过,哈哈。

网友E:
楼上(HWM)细心

说了半天,谁能介绍一下Neither ... and ...这种用法。
是美式英语吗?

网友M:
好玩

在外面看看这里回帖好多,想进来看看ads和keil到底有什么不同,没想到成英语课了,

网友N:
同意23楼的观点

Keil MDK不错.

网友G:
俺是用纯语法指导来译的,没有仔细思考,也不定是全对,

基于个人理解的转译过程是样的,整理如下:

Neither  A  and B of C  be D to E
这句话的意思:D对于E来说,C中的A和B两个都不是。

Neither 后面显式地接了否定回答的两个物件A和B 。
因为有动词be做的分界线,老外应该不会会错意,没有实战过,俺不知道。
动词be理论上要用复数,但是因为有Neither 打头引导,再用复数好象多此一举,结合老外的说话习惯,最后就想当然地用了单数。

网友A:
well done! “描”得好。

网友O:
.

我要当你的女朋友..no way no way..;;;电脑里面唱的...

网友P:
都是高人啊

网友Q:
!!

IAR比较好~~

网友R:
罗嗦

ads suck,keil suck too

网友S:
严重跑题

严重跑题

网友G:
搞不懂,ADS 已经停止维护开发很多年了还有

不知ADS是何物的菜鸟们对它这么着迷?ARM开发编译器比天价 KEILC 更优秀的编译器多的是。

KEILC 只是XX商人跟KEILC的懂事去了一晚卡拉OK,之后就在中国火起来的,这都是XX商人惹的祸,与菜鸟们无关,只是可怜了在云雾中穿插的小菜鸟。

网友H:
俺一直都没有用过KEILC的IDE界面做产品,仅用编译好的盗版

挂在伟福的硬件仿真器上用,ADS只用了1个月天就提不起劲了,WINDOWS俺用过了C编译器IDE:TC,CB,CB,KEILC(用了1小时),WAVE(IDE仿VC),
最后锁定在PN+GCC (LINUX vi+GCC),现在终于得解脱了。不再花时间在IDE上界面的学习上.专注于应用开发,内核和驱动的修改!

网友S:
这世界太奇怪了

用keil也有人反对的,51   keil是首选吧
楼上两个都反对keil

网友H:
看看老外的文档S3C2410-LCD,增加一点语法知识,

S3C2410 LCD 部份第15-20
Palette Read/Write

When the user performs Read/Write operation on the palette, HSTATUS and VSTATUS of LCDCON5 register must be checked, for Read/Write operation is prohibited during the ACTIVE status of HSTATUS and VSTATUS.

------A and B of C = C*A + C*B-----
STATUS and VSTATUS of LCDCON5 register

------C of A and B = A*C + B*C-----
ACTIVE status of HSTATUS and VSTATUS

网友T:
这个帖子有助于大家学习英语

网友U:
我选择 Keil uVision3

我以前使用过Keil的51工具,现在做ARM,使用的也是Keil的RealView MDK,一样是uVision环境,所以即使换了32位也不费力气。

另据我同事介绍,Keil的MDK使用的是ARM公司的RealVeiw编译器,跟RVDS(ARM芯片级开发工具)使用的编译器是一样的,编译效率比ADS提高了许多,而且uVision3的软件模拟器能模拟整个MCU,好像其它工具还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V:
我只用ADS的调试器

ADS的编辑器太滥了
我现在用
Visual C++ Express Edition
免费,界面良好,正版,哈哈
用makefile编译
最后用Debugger调试
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W:
RealView

与ADS相比,RealView编译器的最新版本可将性能改善超过20%

网友H:
在牛津字典中找到了准确有权威性的例子,

看单词:address 的英文解释,
(1)
to writ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you are sending a letter,
etc to
写上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以下这句话是俺注解: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  A and B of C
---------------------------------------------------------
(2)
the number of the building and the name of the street and place where
sb lives or works
---------------
以下这句话是俺注解:
the name of the street and place    =  C of A and B

网友G:
25楼现在应该明白了!。。。。

引用 网友G: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6楼: Neither KEIL and ADS of IDE  was suitalbe to me.
-------
引用 网友E: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25楼: 楼上(HWM)细心
说了半天,谁能介绍一下Neither ... and ...这种用法。
是美式英语吗?

网友X:
ADS了

俺是偏向ADS了,如果做8051,除了KEIL没法了,呵呵

网友E:
logic

飞船举了两个...and...of的例子:
STATUS and VSTATUS of LCDCON5 regist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但是这两个例子和“KEIL and ADS of IDE”不一样。
前面两个例子:STATUS和VSTATUS是LCDCON5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属性),name和address是person的属性。
而KEIL和ADS都是IDE的一种,不是属性或组成部分的关系。
用OO的语言来说:
    前两个例子描述的关系是“对象和成员变量”的关系。
    而IDE和KEIL/ADS的关系是“类和实例”的关系。
所以,建议找一个“London and New York of city”或者“cat and dog of animal”这样的例子。

网友H:
TO:49 楼,这是现在的语法根本就没有讲到本质上之故,

引用 网友G: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6楼: Neither KEIL and ADS of IDE  was suitalbe to me.

Neither cat and dog of city. //城市的猫和狗这两个都不是。

Neither London and New York of animal.//动物的伦敦和纽约这两个都不是。
------------------------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Monday to friday //书面用语这就是病句。
------------------------
加上介词from 之后才是正确的书面表达:
From Monday to Friday.//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网友U:
用ST或NXP,Keil的MDK肯定好用

Keil的uVision3推出中国版的,买正版软件送正版Ulink2仿真器,才¥2500,划算。
 相关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list.asp?id=271

网友A:
用户只关心“瓜”好不好,至于谁卖的管他呢。

网友Y:
Keil uVision3

用着挺好

网友Z:
2500是大众板吧,不支持优化,不技持CM3,不能升级?

专业板好像要8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