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506的疑问?

楼主(2007-09-06):
我现在能够正确读写13506的寄存器,但是感觉在读显存的时候,不太准确。
另外,系统是怎样读写显存 以及 怎样把显存里面的数据显示到tft屏幕的
?是一边写,一边读?,那显示时用的指针是不是与写显存时不一样?
现在有若干疑问,苦恼...
好几天了,屏幕就是不亮啊

网友A:
我不知道13506

到TFT的是一个高速接口,理论上同步/异步的并行/串行接口都可以,实际上可能都是同步并口。
数据带宽应该是:行数×列数×帧频×每点bit数 bps。
44b0和2410内置LCD控制器,FRAMEBUFFER(FB)在系统内存(SDRAM)中,GUI软件写FB,LCD控制器通过DMA方式读FB,并按照一定时序通过硬件把数据输出到TFT。
如果没有内置控制器,那么外部控制器本身应该有个处理器,负责从主CPU接收数据写入FB,同时从FB读数据并按照TFT的接口时序输出。在这种情况下FB应该位于外部控制器上,一般是SRAM。
另外,我不知道用双口RAM作为FB行不行。

楼主:
象素时钟怎么搞出来?

谢谢楼上的指导!
    今天下午我用示波器看输出的pixel clock也就是fpshift时钟,在程序初时化完了后,怎么也观测不到时钟,应该是一个20M的时钟,问题出在哪里?
OCR_LCDCLK也初始化了,怎么就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