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不能**,但极易操作

楼主(2007-09-07):
dc, AC, AD, 3g, ce
    下面有20组新数据和25组旧数据,需要找出这些新数据之间的变化规律.可这45组数据看来好像没有连续的.旧数据和新数据的差别在于,上机的时侯,机器可能按照某种算法改写了地址10,11,50,51,52内的数据.
    上机后,我试图改写地址10,11,12,13,20,21,30,50,51,52内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字节的数据机器就报错了,可改写地址22,40,41内的数据,机器能认到.可能每组内的数据之间还有某种关联.
    小弟我看了好几天也没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来,还忘各位大仙多多指点,小弟感激涕零!!!!谢谢

存数地址   10 11 12 13    20 21 22    30    40 41    50 51 52

型号说明                  数         据
新2 F    1B 42 0B 41    41 CD 34    35    37 C9    63 16 73
新3 F    1B 42 0B 41    41 CE 20    36    37 C9    52 2A 8D
新3 A    19 C1 4B 25    0C 87 B4    2D    24 9D    A4 2C 3C
新2 A    19 C1 4B 25     8 20 A4    2A    24 91    66 87 53
新1 A    18  0 6B  9    4D 4A 54    35    0B 1D    F7 A6 F4
新1 F    18  0 6B  9    4E C4 F0    24    0B 25    B3 5F BA
新1 E    18 80 AB 11    10 32 70    2B    13  5    5E 98 85
新2 E    1A 81 AB 29    20 E4 50    21    26 C5    8E 15 E7
新3 E    1A 81 AB 29    20 C9 E4    27    26 C1    4E 3A 73
新2 C    1A 81 AB 31    0C 91 C4    2B    2E 11    2A 78 C7
新3 C    1A 81 AB 31    0C B4 D0    3A    2E 11    5D C4 96
新3 D    1A 81 AB 31    2C A9 D4    34    2D 99    60 94 73
新3 G    1A 81 AB 31    62 C5 F4    48    2E 19    68 80 2F
新3 H    1A 81 AB 35    6F EC 74    3F    2E AD    18 58  0
新2 G    18 C0 CB 11    21 2E 90    36    12 D1    B5 A5 4A
新1 H    18 C0 CB 11    24 4E 60    45    12 C9     5 24  4
新1 B    18 C0 CB 15    28 7C 80    2C    14 C5    DC A6 53
新1 C    18 C0 CB 19    2A CF 74    2D    14 C9    5E 29 15
新2 B    1A C1 CB 39    15 A2 54    3A    32 15    9F A0 DC
新3 B    1A C1 CB 39    15 CA 54    30    32 11    CA 67 10

旧2 B     4  8 4B  5     9 C4 B4    35     8 19    EE F2 81
旧3 B     4 90 4B  9     9 B6 84    40     8 19    89 66 5F
旧1 B     4 D8 4B  9    0A 0C A0    2F     8 19    EC 6D 47
旧2 F     4  8 6B 0D    4F  1 C0    47    0B 21    B8 32 DD
旧4 D     4 98 6B 0D    73 26 B4    43    0B 99    98 D5 F4
旧1 D     4 D8 AB 0D    15 A2 A4    4C    12 D5    8A 17 47
旧1 E     4 D8 AB 11    10 98 F4    29    13  5    7A 2C EE
旧1 A     4 D8 AB 11    12 81 D0    37    12 D1    AD D8 32
旧1 F     4 D8 CB 0D    20 49 E4    49    12 C5    ED 0F F6
旧4 G     4 98 CB 0D    22 2A D4    43    12 C1    53 EE 63
旧1 G     4 D8 CB 11    21 8C 50    2F    12 C5    EC 61 C8
旧1 H     4 D8 CB 11    24 6C 74    3B    12 C5    FE 22 B1
旧1 C     4 D8 CB 19    29 C5 70    31    14 C9    AF AB C4
旧3 G    14 95 2A A1    76 61 94    31    91  9    C9 DD 7A
旧3 H    14 95 2A A1    77 B6 84    2E    91  1    4F 1C 56
旧2 A    14 0D 2A A1    91 47 24    2A    91 9D    9A EA 43
旧2 D    14 0D 2A A1    95 A3 64    2A    91 9D    53 98 EC
旧3 D    14 95 2A A1    96  0 B4    3B    91 99    F1  2 81
旧2 C    14 0D 2A A5    83 D9 20    29    91 81    73  8 56
旧3 C    14 95 2A A5    83 DE D0    31    91 81    10 39 3F
旧3 E    14 95 2A A5    8C 44 10    3D    91 81     3 5C 74
旧2 E    14 0D 2A A5    8E B9 D4    31    91 59    18 3C F8
旧3 A    14 95 2A A5    91 64 40    3B    91 9D    C5 5E B0
旧2 H    14 0C CA 89    40 B8 C0    38    7C 2D    78 4F BB
旧2 G    14 0C CA 91    35 46 E0    29    82 99    4F 32 CB

联系方式
MSN和邮箱:GaoTongfu-666@163.com
电话:010-66129449;13522772168(高先生)

网友A:
完全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网友B:
!

**别人的程序吧!BS一下!

网友C:
这就是**别人的通信协议吧,呵呵。

楼主:
kqkq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东!!!这些数据是存在EEPROM里面的(24C02).共有128个字节的数据,这些是各个型号或同型号不同个数之间在变化的数据,其它地址的数据都一样.

网友D:
我的想法

是主控的MCU的程序需要变换后的数据吧, 上电后有个ASIC一类的芯片变换了EEPROM的数据.

从几组数据未必不能推出芯片的算法, 虽然可能性不太大. 我的想法, 不应该从加密芯片入手来做这件事.

而且, 如果这么做, 您提供的数据应该是每组数的全部, 不该只取了几个字节,还应该尽可能多的提供您的平台的软硬件信息, 这些都是所必需的, .

当然, 这些又会产生其它问题, 譬如,隐私.

网友D:
想法

我认为我想出了上面数据的变化规律, 但我不确定.

另外:
从我之上所说过的全部的话, 您应该能想得出我想到的数据变化规律是什么, 无论正确与否, 您试一试吧.

楼主:
回复arewere

小弟愚顿!还是没理解老兄的意思,能不能细述一下,小弟感激涕零.这个问题困了我好多天了!谢谢!!!!!

网友E:
准备好钱

规律就是:
旧2 B     4  8 4B  5     9 C4 B4    35     8 19    EE F2 81
变成
新2 B    1A C1 CB 39    15 A2 54    3A    32 15    9F A0 DC

掏钱!!!

网友F:
老兄!!!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我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通过我提供的这20条新数据,找出生出这些新数据的生成协议或生成规律,然后用我们得到的协议(或规律)能不断的生成新数据.
(提供这25条旧数据的目地是为了便于分析,至于新数据上机后是怎么被改写和存入什么数这都不重要,他怎么操作与我无关.我只需要我们生成的新数据在上机时能被机器认到就行了).
这下也不知道我说清没了,小弟表达能力不好,还请老兄谅解,如果真能搞出来钱是绝对没问题的!!反正不用我出,呵呵!!!!

网友G: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一个密码卡,还要有一个密钥才能算出来
密钥应该在128B以上

网友H:
这东东要联系实际情况才好搞...

网友D:
想法

觉得不一定有密钥, 上面的变换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变换

网友F:
说明

我可以肯定是这个是没有密钥的!!!

网友I:
应该不是简单的xor、查表之类的加密吧,随便给来个AES就受

网友J:
LZ,要用马甲就一路用到底

加、解 密这东西,说难就难,说易也可能易,主要还是看对方的算法强度

差的可能很快就能找出规律,但一个好的算法就会让你几辈子都破不了(因为样本提取速度有限)

但不管是易是难,几千块钱是没人给你干的

网友D:
想法

楼主仔细描述一下你的系统吧,

是不是能把128和字节都贴上来

楼主:
补充说明

主机通过I2C总线仿问从机(EEPROM),下边的数据就是EEPROM(24C02)内存储的数据,主机根从机第一次对结时,主机会读出全部的数据进行认证,如果数据不对主机就会报错,如果是对的,主机会改写一些数据重新存入,然后就开始正常工作了,在工作过程中主机通过写一字节数据再读回该字节的方式进行计数,计数峰值是一万,当计数超过一万,机器就会报错,并显示要求更换新吸柄.这时即使将EEPROM的数据恢复到时没用之前的数据,机器也是不认的,机器会报吸柄有故障,不能使用.所以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数支新吸柄的数据分析出这些数据生成法测,才能延长吸柄的使用寿命.
1:
05 99 0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00 6B 09 60 1C 17 81 A1 08 69 4E C4 F0 37 B1 90 46 04 8A 0A 33 3F 24 32 6C 64 E0 00 60 5A 0B 25 F9 0D 6D 8D 95 16 5E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B3 5F BA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D FF 00 00 00 00
2:
01 99 2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C0 CB 15 60 1C 17 81 A1 08 69 28 7C 80 37 B1 90 46 04 8A 0A 25 3F 2C 32 6C 64 E0 00 60 5A 14 C5 F9 0D 6D 8D 95 17 42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DC A6 53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8 FF 00 00 00 00
3:
02 9A 2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C0 CB 19 60 1C 17 81 A1 08 69 2A CF 74 37 B1 90 46 04 8A 0A 23 3F 2D 32 6C 64 E0 00 60 5A 14 C9 F9 0D 6D 8D 95 17 46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5E 29 15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5 FF 00 00 00 00
4:
04 98 0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80 AB 11 60 1C 17 81 A1 08 69 10 32 70 37 B1 90 46 04 8A 0A 32 3F 2B 32 6C 64 E0 00 60 5A 13 05 F9 0D 6D 8D 95 16 52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5E 98 85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2 FF 00 00 00 00
5:
00 98 4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00 6B 09 60 1C 17 81 A1 08 69 4D 4A 54 37 B1 90 46 04 8A 0A 32 3F 35 32 6C 64 E0 00 60 5A 0B 1D F9 0D 6D 8D 95 16 56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F7 A6 F4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3 FF 00 00 00 00
6:
0F 9B 03 85 4F AA 5D 33 97 2A 65 CC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E 18 C0 CB 11 60 1C 17 81 A1 08 69 24 4E 60 37 B1 90 46 04 8A 0A 30 3F 45 32 6C 64 E0 00 60 5A 12 C9 F9 0D 6D 8D 95 16 66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1E 00 00 00 7F D0 16 46 00 00 00 00 1C 70 53 05 24 04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79 FF 00 00 00 00

从上边数据可以看出,只有我楼上列出的那13个字节的数据在变化.其它在变化的数据只要型号相同就完全一样的.
不知我是否已经说清楚?谢谢!!!

网友K: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估计没人能看明白你给的是什么,更别说帮你找规律了。

网友L:
不是专家给多了也没用

要是难就是:这类似于滚动码原理,只有反汇编主机程序。
要是简单就是:eeprom在用时,因为总要向其中写数据,难免出错,看你的13个字节也非常有可能是 数据校验(主机也有一份) 码,什么求和,异或什么的,试验算一下。

我乱猜的。语文不好,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M:
re

这小子应该是在**别人的东西吧?

楼主:
说明

有兴趣大仙门的列出要求来,发到我邮箱.我会按要求一一作出解答的.谢谢

网友N:
看起来挺像一卡通里的数据的

10000太便宜了,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风险好像也挺大的!能不能透露你那是干什么用的么?

楼主:
说明

日本生产的血样检测议,这是吸柄上用的数据,一共有八个吸柄,更大型的有十六个吸柄.吸柄的作用是用的取样用的.每改一次样,就计一次数,每个只能用一万次.可吸柄经消毒处理后,基本上是无限次的.所以我那哥们才让我做做试试.

至于能不能拿到钱,这可以放心,我说了第一钱不是我出,第二检验你做出算法来非常容易,如果你做出算法来,带表你可以不断的产生新数据,你只需提供一两百组随机数据给我,我从中抽取二十个上机测试,如果没有问题,不管你在那儿,我会去找你做当面交易的(限国内).

网友O:
我只能这么讲:

你如果是想**协议,对不住,恐怕10000没人干……

你如果想通过什么办法延长吸炳的使用次数到是有可能的。

例如:在用到10000次后他提示你更换吸柄,如果你更换了吸柄,那么这个控制器是不是可以继续工作?

如果是一次性的,那么就不要费力气了,可能芯片内部还有密码锁,开了外面也是没用的

网友P:

我的方法不时破解,应为要破解必须要破解上位机程序才有可能。先假设下机器的设计原理:
1。为了防止使用者先拷贝新的吸柄内eeprom中的数据,然后在吸柄到使用次数后再重新写入以前备份的数据,所以每个吸柄都应有唯一地址,在使用次数满后,上位机即记录此地址防止被再次使用。
2。如果是较细心的系统设计,每台机器内应该有很多个存储的密钥,而吸柄内eeprom中存储着随机产生的密钥地址和在此地址存储的密钥加密后的数据。
所以如果系统是这样设计,密钥地址多长(也就是密钥数量)不知道?而可得到的加密后的数据又很有限,如果不去破解上位机程序,要推出密钥,简直不可能。所以令辟蹊径吧。
解决方法如下,前提是你的上位机不是联网的,也就是说吸柄内的数据不是送到对方公司服务器去进行验证的,否则也没辙。如果不是联网的,那就有戏了,如果是你有多部这样的机器,或者国内有多部这样的机器,你可以先备份新的吸柄内eeprom中的数据,然后等使用次数到了之后,把备份数据再还原进去,然后拿到别的机器上去使用。或者和别的单位交换使用。因为A机器确认到使用次数的吸柄在B机器却没有注册信息,所以可以当新的使用。如果有十台机器轮换使用,1个吸柄可以使循环使用用共10次成本降为十分之一。独辟蹊径,怎么样?不过操作上比较麻烦,先要备份新吸柄数据,如果不是同一家单位?有点困难。

网友Q:
munababy最后那段想法不错

只怕机器本身不便宜。

可能的话是把芯片给那个了最直接有效,又怕人家用的芯片不常见。

呼呼……

网友L:
为什么

这时即使将EEPROM的数据恢复到时没用之前的数据,机器也是不认的,机器会报吸柄有故障,不能使用

这就话很重要,为什么呢????????????????

网友D:
疑问

楼主 1楼和 19楼的说法对不起上啊,

1楼的列数是10进制吗?

网友P:
TO :tage

"在吸柄使用过后再把未使用前的数据恢复过去,就报错."原因很简单,因为上位机每记数一次,就会把记数值同时更新到吸柄内,这也是为什么上位机把数据写入吸柄后需要再读出,是为了防止出错.不过,到提醒我了,如果是这样记数值就不必加密,因为加密了也没意义,因为上位机存储的才是标准样本,只要两相比较不同就直接报错.尝试检查是否有哪个地址的数据在明显的有规律累加,如果检查下来确实有明码记数,那么**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原因见27楼.如果侥幸不是,也就是没有明码记数.那么可以假设加密的就是记数值,而密钥就是每个吸柄的地址特征码.这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样本分析,倒有**的可能.不过分析数据可不是我等泛泛之辈能玩的了.

网友L:
对,

24系列的能直接读出,所以存入的数据是+密的,恢复到以前也不好用,就只能是27楼的1,2点了,所以你破就破主机吧。

网友R:
反对,过度使用是对病人不负责任吧,医院赚黑心钱

网友S:
开阔一下思路

计数峰值是一万,当计数超过一万,机器就会报错
这一万存在那里知道吗?机器还有别的不怕掉电的存储设备吗?

楼主:
回34楼

没有别的存储,数据就存在这个芯片内的.我知道存在那些地址的.不过这个不重要,因为即便改回去机器也不认.

网友T:
资讯太少。。。

楼主:
在北京的大师们,如果有兴趣,直接根我联系.作以合作开发.

网友U:
滚动码!!

如果每一个主机都有一个密码,那你即使解出这组数据,你也不通用!!

网友V:
猜猜

以我的感觉,的确主机有信息存储例如:第一次使用记录吸柄ID,和吸柄校验码,占很小字节。这样无法**从机来解决问题。
这是日本产的,估计加密做的不错。或许就只能使用一万次,否则会对病人产生影响啊。

网友W:
你把某一时刻的全部内容读出

然后写回去,如果可以正常运行,那不就OK了,也不用**
如果不行,说明和其他硬件电路或外来因素(如RTC)有关,光给这些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