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吧

楼主(2007-09-10):
看看linux嵌入系统的好处和局限。尽管作者是支持嵌入linux的。
 相关链接:http://www.cechinamag.com/article/html/2007-05/2007517112811.htm

楼主:
其中关于MMU的一段

“标准Linux的另一个待征是虚拟内存的能力。正是这种神奇的特征使应用程序员可以狂热的编写代码而不计后果,不管程序有多大。程序溢出到了磁盘交换区。在没有磁盘的嵌入式系统里,通常不能这么做。

  在嵌入式系统里不需要这种强大的功能。实际上,你可能不希望它在实时的关键系统里,因为它会带来无法控制的时间因素。这个软件必须设计得更加精悍,以适合市面上物理内存,就象其它嵌入式系统一样。

  注意由于CPU的原因,通常在Linux中保存虚拟内存代码是明智的,因为将它清除很费事。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支持共享文本,这样就可以使许多程序共享一个软件。没有这个,每一个程序都要有它自己的库,就象printf一样。

  虚拟内存的调入功能可以被关掉,只要将交换空间的大小设置为零。然后,如果你写的程序比实际的内存大,系统就会当作你的运行用尽了交换空间来处理;这个程序将不会运行,或者malloc将会失灵。

  在许多CPU上,虚拟内存提供的内存管理可以将不同程序分开,防止它们写到其它地址的空间上。这在嵌入式系统上通常不可能,因为它只支持一个简单、扁平的地址空间。Linux的这种功能有助于其发展。它减少了胡乱的编写程序造成系统崩溃的可能性。许多嵌入式系统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有意识使用程序间可以共享的"全局"数据。这也可以通过Linux共享内存功能来支持,共享的只是指定的内存部分。
”

网友A:

现在的arm新cpu基本上都有mmu,而且存储介质用tf卡,到2G很容易。
我就是这么干的。嵌入非嵌入已经没啥本质的区别了。除了体积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