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U-boot?

楼主(2007-09-11):
当板子做好后,一般都是先用AXD初始化好sdram,然后将U-boot下载到sdram中进行调试,然后等flash调试好后,就可以将U-boot烧写到flash中再进行调试

问题:
1.为了能将U-boot下载到sdram中调试,除了要定义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和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这两个宏之外,是否还应该在CFLAGS中
加入-gdwarf2(这个名字对吗)这个选项(我是用arm-linux-gcc在linux下交叉编译的)?

2.编译好U-boot后,会生成u-boot(elf格式),u-boot.bin(二进制格式),u-boot.srec(Motorola S-Record格式),如果要把u-boot下载到sdram调试,要用到哪个文件呢?

3.当我把u-boot.bin通过AXD下载到sdram后,可以调试,但是只能看到汇编,不能看到后面的C语言代码,那如何才能做到源码级调试呢?

4.是否可以通过AXD调试已经烧到flash中的U-boot代码呢?

网友A:
串口就够了

楼主:
能否更详细些呢,多谢了

网友B:
使用ARM Linux IDE 开发工具

如题。网址:www.jhemb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