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的布线 哪位大侠介绍一下

楼主(2007-09-13):
现在的问题 发现老是丢包 ping的时间很长,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除了DM9000到网络变压器 的四根线要注意 以外 还有哪些布线要注意的?

网友A:
DM9000A的总线要求比较高

我们用DM9000A的时候发现,一批板子,有的以太网好,有的焊上DM9000A以后就不能启动,取下又能启动,而且能启动的板子传输数据的时候出现CRC错误,在确认硬件没问题后,我们初步认定DM9000A对总线的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要么你走线短点,要么就得加驱动。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加总线驱动,之后问题解决。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了。

楼主:
毛病查到了

原来原理图上DM9000A的20脚接了个上拉电阻,  这是用在中断低电平有效的CPU的,我现在的CPU是中断高电平有效,把这电阻去掉以后,DM9000A工作叫正常了,丢包率为0

网友B:
我的板子还没有出来

也是用的DM9000A,先学习一下!

网友A:
你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出现过,忘了提醒你,呵呵

网友C:
dm9000的总线驱动确实有问题

我的板子经常出现接收不到数据, 但是芯片没死, 后来技术支持给改了一个关于总线阻抗的寄存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