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问题

楼主(2007-09-14):
atmel公司的at49bv1614A,按照datasheet说明,存储空间分为两个plane,plane A 和plane B。推荐将程序放在plane A,数据放plane B。现在问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放在plane B中的数据总是出错,通过调试发现是flash的块擦除没擦干净,增加了擦除指令后的延时,也是一样的结果。现在将数据存入plane A中的一个分区,问题解决了,但总感觉治标不治本,请教达人帮忙参考一下,flash块擦除擦不干净时,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这样。

plane B属于高地址段。如果数据和地址线都正确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的话,还是查一下你的地址线,还有Flash有几种擦除方式,你可以都试一试,不行就全片擦除,做上测试标记。再擦除不了的话,就说明这个片子有问题了。再有就用工具来擦除或烧写。比如编程器,说不好你的片子就是重新打磨过的。

网友B:
1614已经停产很久了

1614已经停产很久了,你还在开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