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编译时的头文件问题

楼主(2007-09-16):
编译时究竟是引用哪里的头文件呢?如网上看到的例子里面写到:
#include<linux/module.h>
#include<linux/kernel.h>
#include<linux/init.h>
究竟是PC上linux的头文件还是ARM的学习板上运行的那个linux对应的头文件呢?求助……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我的D:keil下有一个目录叫inc,里面有a.h,b.h,c.h,在d:ADS目录下也有一个目录叫inc,里面也有a.h,b.h,c.h
现在我设计了一个程序main.c在E盘,包含以上文件

#icnlude <inca.h>
#icnlude <inc.h>
#icnlude <incc.h>

我这里引用的到底是哪个目录的文件呢?

如果armcc.exe的编译选项中加了--I d:keil,那么以上三个文件就是d:keil目录的那三个文件.
如果armcc.exe的编译选项中加了--I d:ADS,那么以上三个文件就是d:ADS目录的那三个文件.

所以你只要弄清楚你的编译器把哪个目录路径加入到编译器的include列表,就能搞清楚了...........

网友B:
一般是编译器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