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司统一规定"{"必须放在行末,这很不习惯,我该怎么

楼主(2007-09-16):
【求助】公司统一规定"{"必须放在行末,这很不习惯,我该怎么办?

  我是一名拥有多年嵌入式C语言编程经验的工程师。虽然不是专业的程序员出身,但是在代码书写规范上一直掌握得非常好!因为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林锐博士的《高质量C++/C编程指南》一书(没看过该书的衷心地建议您买一本)。
  这两年,公司规模不断壮大,规矩当然也随之多起来。规矩一多,自然会影响做事效率。
  最近上面下发了一个新通知,要求所有工程师都必须执行公司内部的《C/C++编程规范》。很不幸,我不是该《规范》的制定者,而是被执行者。公司规模扩大后,出这么一个东西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林锐博士的书中也有详细论述。这个我不但不反对,而且完全赞成。只是对其中的某些“规范条款”觉得不是很合适。其中对我今后编程影响最大的就是左花括号“{”问题了。
  公司《规范》规定:左花括号“{”必须放在一行的末尾,例如函数、if/for/while/switch语句,等等;右花括号“}”必须与函数名、if/for/while/switch的首字母对齐。举个例子: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这可麻烦了!一直以来我的习惯都是和林锐博士风格一致,即:“{”和“}”都独立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就是if/for之类)左对齐。还是上面那个简单的例程,按此风格可以写成: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我想,看帖的各位大都是后一种风格吧?而且国内绝大多数C/C++程序员都是后一种风格。然而,公司的《规范》偏偏不是这样。
  这种《规范》里的条款令我非常不适应!我已经将该意见反馈给上面了,但得到答复是:公司不可能同时制定两套规范,所以必须严格执行。
  我该怎么办呢?改变早已形成的习惯?“两本帐”,一套自己玩,一套应付上面的检查?还是换个……?不敢想象!希望看帖的各位同行能给我指点迷睛,谢谢!

网友A:
re

大公司都会统一风格的,我的风格和你一样,现在的公司用这2种风格的都很多,要是让我转向第1种,我也会很不适应。我们旁边还有家大公司的编程风格也是要求非常严,连缩格都是严格规定,但是我看他们的编程规范里面提到是坚决不准用第1种!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好一些?

楼主:
谢谢支持!

公司早期-->规矩很少且宽松-->开发工程师自由,创新效率高
公司壮大-->规矩增多且严格-->开发工程师死板,做事效率低

公司早期-->开发工程师较少-->老板直接控制-->不需要条条框框-->关系和睦
公司壮大-->开发工程师增多-->管理出现失控-->需要规矩来弥补-->关系疏远

这是定数?

网友B:
偶喜欢第一种

看起来程序短一些。我用slickedit时里面的自动完成的功能生成的代码就是这样的格式,比较省心。必如打个if自动出现
if(){
}

再说这又不是要人命的东西,没必要恐慌吧 :)

网友C:
没什么关系,等你到了可以制定规则的时候再把它改回来。

网友D:
换公司,不换就听话

网友E:
俺做菜鸟的时候用第二种!长大以后用第一种!

*************《第一种》*******************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第二种》*******************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网友F:
前习惯变成后习惯就好,习惯一下

网友D:
先学pascal的用第二种,先学c的用第一种

其实都无所谓

网友G:
我是第一种

我严格按照 K&R 的规范,而不是林锐的

网友C:
我认为两者都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种更为紧凑,而第二种更为清晰,我一般两种都可能用。

网友H:
支持第二种!

第二种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第一种看个括号都找不到哪个和哪个配套
我一直用第二种

网友I:
哈哈,俺喜欢做菜鸟,俺喜欢第二种

网友J:
刚开始用第一种,后来就全部用第二种了

理由同12楼

网友K:
公司要求你的那种是Linux内核中的风格

习惯就好了

网友A:
re

看来 用2种的人都不少呢!可能国内是这样,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国外的工程师喜欢用那种?

网友C:
LS:据我了解国外对此类用法差异并不十分讲究。

网友L:
我的规范是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改成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iX >= iY ){
        return iX;
    }else{
        return iY;
    }
}
与你公司的规定稍有出入...
"{"独立占一行的话,会占用大多的行数,本来简单的程序可能会感觉复杂些,因为可能一屏显示不下...

网友M:
那你们公司对以下格式禁止吗?

int foo(int x)
{
    int a;

    if () {
    }

    {
        int d,c;
        // some code place here
    }

    return 0;
}

网友N:
楼主id很好

我用的是第二种风格呵呵

俺肚里史是有点,不过相对而言更多的还是屎

还有个id叫史太浓

不好意思啊,看到楼主id忍不住多说了几句

网友O:
用第二种. 如果不让用,对不起, 我走人。

网友P:
楼主,给你个方法自动转风格吧!

用不用vim?
按你自己的风格编好代码以后,
运行下面这行命令,就可以转成你们公司要求的风格啦!
:g/^s*{/-1j

试试看,有问题找我啊!呵呵:)

网友D:
ls shell编程够n

网友Q:
我的风格跟你公司的一样

网友R:
re.

有些编辑器可以自动转换,例如codewarrior,你可以使用你喜欢的格式,交差时重新设置一下编辑器就会自动转换过来了

网友S:
第二种好,象UE等可以折叠代码,第二种看的方便,第一种垃圾

楼主:
没想到这么热闹!

其实两种书写方法,仅仅风格不同而已,C编译器都支持,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多年习惯很难改变了。有人说“不让用就走人”可能有些偏激了,为了此事就要开溜?我想还不至于。目前暂时的对策还是“两本帐”。

楼主:
22楼tandake的方法还真不错,不过还是差一点点

vim/gvim从来没用过,刚才下载了一个。按照22楼tandake的方法,试了一下,还真不错,结果如下: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只是else还有些问题,按公司《规范》的要求应该是:

    } else {

网友T:
我用第二种

如果公司非要用第一种,我也会遵守的,我坚信“不完美的规则比没有规则强,没有规则比错误的规则强”。只是,我的代码改起来会比较痛苦,因为我喜欢用如下风格,除if以外,其他如while、for等也是这种风格
if
{//对整个程序块的注释
    //语句1的注释,与语句1同行书写会超过80字符。
    语句1;
    语句2;//语句2的注释,同行书写不超过80字符
}else
{//语句块的注释
}

网友P:
更正针对else的错误

在vim中运行命令
:g/^s*[{(else)]/-1j

就可以把第一种风格变成第二种风格了

如果这个还有问题,我会继续负责的:P

网友G:
re 楼上说第一种垃圾的人

下面的图片摘自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By Brian W. Kernighan and Dennis M. Ritchie.

如果大家说我迷信,我不觉得我迷信 K&R有错!

网友P:
我说几句

楼主,我讲一下个人的观点。

你提到林锐那本书,我是仔细看过的,全部领会或者说全部记住可能没有做到,像指针的错误,还是会犯。关于if-else的风格,书中是推荐你习惯使用的方法。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同时书中也提到微软的编程规范,林锐也并不是完全赞同的。

两种风格要分哪种更好,其实是有困难的,如果完全一边倒就没有必要去争论了。你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代码更偏向你们公司要求的风格--也许是我看得少了,这个印象偏离实际,但这个没有必要去争,这两种风格都是存在的。

事实上,楼主习惯这个风格,可能很大程度上受林锐的影响。包括楼上许多回贴的朋友。

试着仔细来区分这两种风格。

第一种风格,代码相对比较紧凑,不习惯时看起来会显得比较乱,特别是如果缩进做得不好的话。
第二种风格,逻辑关系更清晰,但结构相对松散。

当然用第一种风格不是为了打印的时候省点纸……如果你真的打印代码出来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第一种更清晰,第二种看了一点点就得翻页了,很容易把思维打断:)

但是我没有说第二种就不如第一种的意思,特别是对于习惯于用第二种风格的程序员来说,忽然看到第一种风格会觉得太乱了……

我要说的是,从公司的角度讲,它是要制定一个规范,只能采用一种风格。对两种很难分清哪种更好的风格(当然楼主你觉得第一种更好,但是肯定也有人跟你意见并不一样,对吧),它必须要选择一个。在很多时候,选择一个90%优秀的方案还是80%优秀的方案甚至60%优秀的方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贯彻下去。就像微软也会采用在林锐看来并不是很好的风格;就像你写一段代码的时候,并不一定会采用最优的方案。

作为程序员,编程不只是秀水平的事情,特别是要做大型的项目,为了统一,需要牺牲掉一些个人的喜好。比如已经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算法,把你要做的事情分给你了,就不一定非要照自己的理解,用一个特立独行的方法去重新分解任务,就算你的方法更好,对于整个项目组来说也是有害无益的,如果你在管理者的角度,也同样不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个人的智商可能可以决定他编程会学得比别人快,但是往往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中柔韧的部分才成就最终的事业。我不是在教训别人,这是我自己的教训。我总是以为自己挺聪明的,别人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的东西,我看几下就会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别人都记住了,我还是要去看一下才能知道,慢慢地差距就会产生。

楼上好几位出口都冲得很,也许是因为事不关己,所以才可以这么轻易说把公司给炒了,我希望他们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时,可以更加地灵活,更加稳重。否则不仅不会是一个好的员工,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程序员。

网友D:
资本家都要求员工好

资本家说:劳动是快乐的。
背后说:骗得就是这帮啥子。
公司需要你的时候,以公司为家;
不需要的时候两字:下岗(滚蛋)。

我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公司,以公司家,老板不能是资本家。

网友P:
公司没有那么坏,员工也没有那么好

回33楼:

不管劳动是不是真的快乐,总得劳动,不如认为劳动就是快乐的吧!
员工也说自己会以公司为家,有更好的机会,真的就会“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吗?

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严重,员工为公司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时也体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价值,换点钞票,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换。

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公仆,面对利益,都差不多。

网友L:
我早就发现没有任何一种规范能适应所有情况...

只有在大部分时候保持一惯的风格即可,偶尔混用多种风格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看你的程序,能知道你的基本风格就可以了...
变量命名也是这样...

网友A:
哈哈

老王开公司,我报名加入!哈哈

网友D:
开公司得有钱,俺现在穷。

如果按照这种独立运行核心版的模式发展起来,我们一起开公司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模式的缺点就是初期不会赚钱,甚至是赔钱(没计算人工)。但是,如果
用户数量上去了,赚钱也是可能的。和用户共同发财。
这种核心板学习,使用都完全一样的。
避免了开发版的浪费(只能学习)和核心板的不确定和难度(只有作底板才能运行)

网友C:
re 33楼:

“我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公司,以公司家,老板不能是资本家。”

那就是“**”啦,我们DANG的伟大理想。

网友O:
我只会选择我喜欢的事做。不喜欢的事,我能避开的则避开

如果别人试图改变你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活着就没什么意义了,还不如离开。

每天都活在别人的规范里面,不是很失败么?当然我不会企图别人去改,而是选择我自己离开。

天下之大,我就不信没有容身之地。

网友U:
tandake说的是公平持允之论~~~~~~~~~~~

一个人的智商可能可以决定他编程会学得比别人快,但是往往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中柔韧的部分才成就最终的事业.........

网友V:
推荐一个软件 Artistic Style 1.21。

网上可以找到源代码,然后编译成一个exe文件。我放到source insight里面。 运行一次包你满意。
参数说明。

    --style=ansi
    ANSI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broken,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gnu
    GNU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broken, blocks are indented, indentation is 2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kr
    Kernighan&Ritchie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attached,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linux
    Linux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All brackets are linux style, indentation is 8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java
    Java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attached,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class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网友C:
看样子以后编译系统还要能产生一个源程序的标准格式输出

网友W:
赞tandake一个

用那么多字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还有灵活的vim使用技巧。

我也赞成ayb_ice的“没有任何一种规范能适应所有情况”说法。

公司统一编码风格往往是为了照顾大家的阅读习惯,很难想象在一个项目中,源代码里有四五种编码风格,而且交错分布其中的情况。

楼主提到的两种风格我都用过,在我看来差别不大。

网友X:
大牛一大帮,22楼,41楼何方神圣?竟不食人间烟火!拍个合

牛啊,向您老哥俩学习!谢谢!
顺便留个记号!以便日后查找!

拍个写真照:
引用 网友P: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22楼: 楼主,给你个方法自动转风格吧!
用不用vim?
按你自己的风格编好代码以后,
运行下面这行命令,就可以转成你们公司要求的风格啦!
:g/^s*{/-1j
试试看,有问题找我啊!呵呵:)
引用 网友P: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引用 楼主: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28楼: 22楼tandake的方法还真不错,不过还是差一点点
vim/gvim从来没用过,刚才下载了一个。按照22楼tandake的方法,试了一下,还真不错,结果如下: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只是else还有些问题,按公司《规范》的要求应该是:

引用 网友P: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30楼: 更正针对else的错误
在vim中运行命令
:g/^s*[{(else)]/-1j
就可以把第一种风格变成第二种风格了
如果这个还有问题,我会继续负责的:P

引用 网友V: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41楼: 推荐一个软件 Artistic Style 1.21。

网上可以找到源代码,然后编译成一个exe文件。我放到source insight里面。 运行一次包你满意。
参数说明。

    --style=ansi
    ANSI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broken,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gnu
    GNU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broken, blocks are indented, indentation is 2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kr
    Kernighan&Ritchie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attached,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linux
    Linux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All brackets are linux style, indentation is 8 spaces. Namespaces, classes, and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namespace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style=java
    Java style formatting/indenting. Brackets are attached, indentation is 4 spaces. Switches are NOT indented.

        class foospace {
            int Foo() {
                if (isBar) {
                    ba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网友V:
emacs好像也可以。

哈哈,我是菜鸟来着。

设置好一种(c-set-style)选择你需要。然后全选,使用ctrl+alt+  组合健可以重新排版。
自从用了Artistic Style我就不怎么用emacs,主要是不怎么习惯。vim还比较习惯了。但是也很少用。现在还用的source insight,足可以证明自己是个菜鸟了:)

网友E:
原来是教会中的大牛们,失敬!失敬!俺又大长见识了!

网友Y:
我原来公司还规定一个模块不可以超过一屏呢!

要是你到我原来的公司去,你会主动改成那个风格。
给你个建议:自己做一个格式转换的程序吧,想怎么转换都可以我以前也这么做!也不需要很多时间。(别跟我说你不会吧  ^-^)

网友D:
47,48楼说的规定我赞成,但是{}位置,我觉得太过分了。

网友Z:
第一种看起来代码量少些,我喜欢。

楼主:
tandake的方法不错,我又试了一下,效果很好,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无法容忍的规定:不许使用“//”注释

  公司《规范》称不许使用双斜杠“//”注释,而必须采用“/*...*/”。理由是某些C编译器可能不支持“//”,代码不便于移植。

  我的观点是,现在几乎所有的C/C++编译器都是两种注释方法都支持。只是在早期,C语法里没有“//”的规定。如果“//”不让用,那么怎么解释C++为何发明“//”呢?

  在函数体的内部,采用“//”是有好处的,类似的情况还有结构、联合等。在调试的时候,如果希望临时隐藏掉某个函数,只需要简单地在函数头和尾分别添加“/*”和“*/”即可,用起来十分方便。如果不让用“//”,就麻烦了,由于“/*...*/”格式不允许嵌套,您就无法简单地把该函数隐藏掉,只能使用“#ifdef...#endif”或者干脆删除该函数,这样不习惯而且不方便呀!

  当然,《规范》里还有其它一些规定不是很习惯,已经明显甚至严重影响到了我的效率。

网友L:
建议LZ辞工...

网友G:
不让//注释? 那你用#define 注释,气死他

网友T:
不让用//就有点过分了

    那现在仍然大量存在不支持mmu的cpu,是不是也要禁止启用mmu呢?这样程序可以移植到任何cpu上啊!
    虽然历史有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常常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但我们还是不要人为地增大这种阻力。不支持//的编译器几乎绝迹的今天,还是不要做这样的规范为好,因为规范也要尽可能地照顾开发效率,由于/**/不支持嵌套,故//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应该没有人否定吧。
    LZ要是告诉规范制定者,有些编译器不知道如何处理下列语句:
int *a,b,c;
b = c/*a + (int)"*/";
    那样规范是不是会禁止在源代码中使用注释。

网友P:
不让用//确实有点过了

不让用//的理由也有点牵强,因噎废食啊!

不过报怨也解决不了问题,对自己工作状态也有影响。

关于屏蔽函数,就用#if 0 #endif 吧,用这个确实要比用/**/好一些,虽然会费点时间,其实习惯了是一样的,而且编程不像聊天,主要还是动脑子,手底下一般还是有点空的,多敲几下键盘吧。

下面这个vim命令应该可以给//的注释起一个简单的替换,但是如果这个//本身就在/* */里面,那就会出现楼主所说注释嵌套的问题,若楼主需要确认是否替换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一个c,表示confirm.

:%s!//+(.*)$!/*1*/!g

这个规范确实有点不大与时俱进了,希望不要影响楼主的工作心情。。。

另外,回楼上各位不吝褒奖的朋友,其实我也是初学者,只是了解vim的一些基本应用,没啥技术含量,看到楼主的问题可以用vim方便地解决,就斗胆献个计。需要向各位好好学习,以后在这里提问,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A:
第一个用法,我倒是一直这样写的

   觉得清楚明了。第二个确实过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对本行程序注解用//,而换行对接下来的一段程序一行或几行解决的问题或要达到的目标注释就用/* ...*/

网友A:
re

我注释掉一段函数用的 #if 0  #endif  感觉还是很方便啊。不过在句为注释我还是喜欢 用 //

网友AB:
这是中国大部分公司的定数

公司早期-->规矩很少且宽松-->开发工程师自由,创新效率高
公司壮大-->规矩增多且严格-->开发工程师死板,做事效率低

公司早期-->开发工程师较少-->老板直接控制-->不需要条条框框-->关系和睦
公司壮大-->开发工程师增多-->管理出现失控-->需要规矩来弥补-->关系疏远

网友AC:
很好,很强大

没有什么好与坏,也没有什么对与错,其实纯粹都是心态的问题...

网友AD:
tandake在32楼那些话说得真好

可以看得出的确是经验之谈

网友AE:
我一直习惯用第二种

我认为用哪一种主要是个人习惯不同,没有优劣之分。

但是喜欢第一种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可以减少行数,我不能赞同。很极端地说,如果真的要减少行数,大可以把右花括号也放到上一行的末尾去,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是一个习惯问题。

网友AF:
按照公司的规矩来吧

公司有这种规矩说明你们公司的管理正在走向正规。

网友AG:
大虾见解

写程序只要自己能够独具一格就行,自由发挥.但必要的注释不能少(别人也能看懂).偶是大虾..

网友AH:
自己编一个格式转化软件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AI:
我的写法

我学老外的,如下: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网友AJ:
一直用第二种~

网友AK:
本人

int main(void) {
    int a, b;

    for(i = 0; i < 100; i++) {
        //...
    }
}

网友AL:
偶看VC MFC是第二种风格,看样子微软也比较菜啊,哈哈

网友AM:
好办

装个代码格式化软件,如SourceStyle ,定义两种STYLE,你写代码时格式化成你喜欢的格式,交公时再用公司指定的格式,就皆大欢喜了。

网友AN:
有规范比没有规范好,但有些规则应该是强制性的,有些应

软件代码有规范比没有规范好,但有些规则应该是强制性的,有些应该是建议,不应强制执行。

代码样式不能独具一格,不是自由发挥的。

网友AO:
全都是高手来着 佩服佩服

网友AP:
一间公司就应该规定一套风格

可以理解的

网友AQ:
‘规范’‘风格’,这些和‘高手’扯不上关系。

没有规范真的要命,见过新人全部代码顶格不缩进的,你不会愿意看的。

而风格不必要限制过分。

当你需要大量阅读别人代码时候,你会理解的。

网友AR:
呵呵,,写的时候用自己格式,写完用格式化软件改成公司的

网友AS:
hehe

你如果写程序的时候换个软件,可能就适应了吧。比如能自动添函数的

网友AT:
凑和着过吧

风格要适应一下儿.

网友AU:
我和宇宙飞船一样,

开始用第二种,后来转第一种.
linux的源码全部用第一种,我还没有发现例外.

网友AV:
如果用vc做编辑器的,应该用第二种

alt+f8,代码格式就整理好了

网友AW: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能有些公司的规范制定者的个人习惯影响的吧。。。。
其实从程序的可读性来讲还是第二种好些,但第一种存在的理由不知是为什么?
如果从节约代码的长度来讲,其实不重要,源代码多几个空行,多几个空格对文件的大小影响也不是太大,又不会影响目标代码大小。
所以可能是一些人的习惯所致。。。我是**用第二种的,碰到用第一种的也不会说他好菜。。。

网友AX:
一直用第二种

网友AY:
4楼注意:SlickEdit也可以是默认单独一行作为{或}的。

网友AZ:
我赞成42楼的

习惯而已,可以改的。规范嘛,就是要执行。
两种风格各有好处。

网友BA:
我喜欢用第二种,程序看起来清晰一点

网友BB:
其实两种都可以,不过比较喜欢第二种

比较喜欢第二种,公司也禁用第一种

网友BC:
呵呵

放末尾可读性不如但开一行好,不过,,也没有必要为这个郁闷吧,呵呵。

网友BD:
既然是规范,那就得遵守。

其实两种风格都有优缺点,只要遵从一种就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
没必要有太多想法,呵呵。

我个人的风格同18楼的ayb_ice:)

网友BE:
一直用第1种数年,直到CVI才改用第2种

网友BF:
写个转换程序

都是文本文件,操作很容易,写完程序,使用转换程序转换成规定的就可以了

网友BG:
自己编一个格式转化软件!

自己编一个格式转化软件把!
两全其美啊!
如果不能移动大山,我就自己翻过去。

网友BD:
同意40楼的意见

网友BH:
习惯就好了。

我以前用第一种。
看程序方便。直接对照{}
用了第二种,看到}就找for ,或者if等。
没有造成阅读障碍

网友BI:
格式都不错

规范的目的是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可移植性和可继承性

网友BJ:
不是问题

既然是公司统一的规范,自己改改习惯就行了,没有办法啊

网友BK:
因为VC用第二种,所以习惯了第二种.

因为VC用第二种,所以习惯了第二种.

网友BL:
自己写个格式转换程序

针对你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

以后你就可以按自己格式写    交给别人的时候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BL:
那个vi替换语句

没有办法解决行尾有注释的情况吧

网友BM:
一直用第二种,规格化做个软件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W:
让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个笑话

  一天,养猪专业户那来了个穿西装拿公文包的,指着猪问养猪的:“你每天都给猪吃些什么啊?”
  养猪的回答:“还不就是吃些剩菜馊饭,烂菜叶饲料什么的?还能吃啥啊?”
  那人听了大声说:“我是食品卫生管理局的,你竟然用这么不卫生的东西来喂猪,这猪吃了生病怎么办?你分明是虐待动物,罚款一万,限期整改!”

  过了一个月,又来了一个穿西装拿公文包的,指着猪问养猪的:“你每天都给猪吃些什么啊?”
  养猪的回答:“我每天都给猪空运海鲜,鱼翅鲍鱼是天天有啊。”
  那人听了大声说:“我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现在世界上每天有多少儿童都没饭吃,你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猪?浪费资源十分严重,罚款一万,限期整改!”

  又过了一个月,又来了一个穿西装拿公文包的,指着猪问养猪的:“你每天都给猪吃些什么啊?”
  养猪的懒洋洋的回答:“我现在每天给每头猪十块钱,它们爱吃什么自己买去!跟我没关系!”

网友BN:
hehe

这个问题是个国际难题,大家没法确定那个最好!
第二种明显多占很多行,如果数行记工资的话,我还是推荐第二种.
第一种明显可以少发你点工资嘛,哈哈

网友BO:
我是北美电脑科班毕业的,这里的公司基本上都偏向比较紧凑的第一种。
微软的Windows NT 系列代码如果你看过的话就知道,全都是紧凑型的,而且基本没注释,也没详细的设计说明书。

网友BP:
7楼的很有意思

呵呵,
第二种看起来舒服一些!
哈哈
行外人说的话

网友BQ:
没有最好的,只有合适的

没有最好的,只有合适的,只要在一个项目中风格统一即可。

网友BR:
re: 还有一个无法容忍的规定:不许使用“//”注释

矫枉过正。

网友BS:
死追求形式,没啥前途的,跳吧,微软都用第二种

void CSplitterWnd::StopTracking(BOOL bAccept)
{
    ASSERT_VALID(this);

    if (!m_bTracking)
        return;

    ReleaseCapture();

    // erase tracker rectangle
    OnInvertTracker(m_rectTracker);
    if (m_bTracking2)
        OnInvertTracker(m_rectTracker2);
    m_bTracking = m_bTracking2 = FALSE;

    // save old active view
    CWnd* pOldActiveView = GetActivePane();

    // m_rectTracker is set to the new splitter position (without border)
    // (so, adjust relative to where the border will be)
    m_rectTracker.OffsetRect(-CX_BORDER , -CY_BORDER);
    m_rectTracker2.OffsetRect(-CX_BORDER, -CY_BORDER);

    if (bAccept)
    {
        if (m_htTrack == vSplitterBox)
        {
            SplitRow(m_rectTracker.top);
        }
        else if (m_htTrack >= vSplitterBar1 && m_htTrack <= vSplitterBar15)
        {
            // set row height
            TrackRowSize(m_rectTracker.top, m_htTrack - vSplitterBar1);
            RecalcLayout();
        }
        else if (m_htTrack == hSplitterBox)
        {
            SplitColumn(m_rectTracker.left);
        }
        else if (m_htTrack >= hSplitterBar1 && m_htTrack <= hSplitterBar15)
        {
            // set column width
            TrackColumnSize(m_rectTracker.left, m_htTrack - hSplitterBar1);
            RecalcLayout();
        }
        else if (m_htTrack >= splitterIntersection1 &&
            m_htTrack <= splitterIntersection225)
        {
            // set row height and column width
            int row = (m_htTrack - splitterIntersection1) / 15;
            int col = (m_htTrack - splitterIntersection1) % 15;

            TrackRowSize(m_rectTracker.top, row);
            TrackColumnSize(m_rectTracker2.left, col);
            RecalcLayout();
        }
        else if (m_htTrack == bothSplitterBox)
        {
            // rectTracker is vSplitter (splits rows)
            // rectTracker2 is hSplitter (splits cols)
            SplitRow(m_rectTracker.top);
            SplitColumn(m_rectTracker2.left);
        }
    }

    if (pOldActiveView == GetActivePane())
    {
        if (pOldActiveView != NULL)
        {
            SetActivePane(-1, -1, pOldActiveView); // re-activate
            pOldActiveView->SetFocus(); // make sure focus is restored
        }
    }
}

网友BT:
我喜欢多种风格混用,这就是我的风格

   当花括号里的语句很少时,左右括号都放在同一行
   当花括号里的语句多时,花括号单独占一行
   坚决使用语句本身就是注释

    // C程序文件头尾示例

    // C函数示例

    // 混合风格示例

网友BT:
不同意102楼

   第二种看起来舒服一些!  不是行外话

   看起来舒服,就是程序的可读性好。如果一个排版不好,可读性不好的移交给你,恐怕你读起很不舒服吧?可读性非常差的话,或许你会“骂”原来写这程序的工程师。

网友BU:
我也喜欢用第二种

我也喜欢用第二种,讨厌第一种,如果我是楼主,早就换公司了。
最讨厌大公司的制度化管理、形式主义和管理层的勾心斗角。
-------------------------------------------
现在在家工作!呵呵,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

网友BV:
下面的会更有趣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 else {
        return iY;
    }
}
直接改成:
int Max(int iX, int iY) { if ( iX >= iY ) { return iX;}             else {        return iY;    }}

网友BW:
我是第二种

我上大学时,老师就这样教的,我的那个老师也很牛,我是老实人!!!

网友BX:
我用第一种,建议楼主用emacs编辑吧,提供了多种风格的转换

还可以自己定制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