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IC的LCD模组强在哪里?

楼主(2007-09-17):
网上卖的开发板大多用RGB接口的LCD,价格也动不动几百个大洋,买它们值吗?

为什么不多用带Driver IC的LCD模组?买一块这样的LCD,从LPC22010到S3C44B0,再到2440,更远到XSCALE,只要有个系统接口就能用了。

全世界有多少手机,里面有多少ARM,其中有几台不用带IC的LCD模组!

网友A:
现在的手机没有一台不用带IC的LCD模组

网友B:
看芯片有没有lcd控制器

带ic的效率低点

网友C:
RGB接口和CPU接口成本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RGB接口需要外部控制器不断定时刷新LCD,不刷没图像显示;
CPU接口的就相当于ram,刷一次就能保存图像,不用定时刷。

手机上,现在大部门采用的接口还是CPU的,部分采用RGB接口,主要看基带性能,一般ARM7的都是CPU,ARM9的都可以是RGB。

另外,手机上用的基带ARM和一般的ARM略有不同,着重系统精简、小巧,普通开发板的着重性能强、功能的多样化。区别还是有很多的……

总之,有市场就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