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的大侠,帮小弟救个急!

楼主(2007-09-19):
我用ADS的时候,我从RO:0XC000000,RW:0XC100000,进入AXD后,发现SDRAM的0XC000000开始内容加载不对,但有些时候又是对的.
如果加载不对将不能进入MAIN函数,加载对了便可以正确调试程序.
为什么会出现加载不对的情况呢??
知情人教授小弟一招啊,万分感激!

网友A:
在memory窗口中,往SDRAM地址大批量的填充数据,看是否正确?

不正确,说明SDRAM没有初始化好(或其它硬件错误),在命令窗口中obey *.ini进行初始化。或直接将您能够正确初始化SDRAM的程序烧写入flash,让复位就运行该程序初始化好SDRAM,就不用手动初始化了

楼主:
阿南 大哥,问题解决了,谢谢哟

就可能是你所说的硬件初始化有问题,导致内存加载有问题!
我把一段可运行的程序烧到FLASH中,上电运行后会自动运行程序正确进行硬件初始化!
万分感激!

网友B:
willowyang

willowyang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阿南大哥,太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