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2和延时的问题,大虾们快来支招啊。

楼主(2007-09-19):
我在用ARM7上系统UCOS2。
其中有一段程序需要比较精确的延时。
我用的自己做的延时语句
void delay (uint16 us)   //delay time
{
      while(us--);
}
进行的延时。
延时时我关闭了中断。用的是
OS_ENTER_CRITICAL()
延时完毕
OS_EXIT_CRITICAL();
但是为什么延时会不准确呢。

网友A:
re

为什么你不用系统自带的延时,而自己写呢

楼主:
因为关中断

因为有几处关中断的原因系统延时不准确。

网友B:
你定义微秒就是 微秒延时吗?

2楼说的对!

楼主:
哈哈

我自己定义的是用语句延时,而操作系统是用定时器中断。因为我在程序中有几处关中断时间比较长。所以操作系统带的延时程序就不准确了,而我自己做的延时程序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并且延时的时候 关闭了中断。所以应该比较准确。
现在我发现问题了,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延时程序,而两个任务调用。我把那一个延时改成两个延时就好了。
但是我不太了解什么原因,因该不是重入的问题。因为那个延时函数里全是局部变量。啊。

网友C:
中断都关了,跟多少个任务调用就没有关系

中断都关了,跟多少个任务调用就没有关系
临界硬延时期间,其他任务就不会执行,应该是延时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