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oc使用的疑问

楼主(2007-09-20):
 弱弱的问:在arm编程中(未使用操作系统)可以使用malloc函数来分配内存吗?如果可以,有什么副作用不?我#include <malloc.h>时,编译提示找不到.我用的是keil for arm编译器.
 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malloc函数最好你自己去实现,系统库提供的不实用

#include <malloc.h>,编译提示找不到. 说明它的声明不在这个文件. 在ARMRV31INC目录下好好找找呗!

网友B:
#include 和你有没有系统无关,编译器支持就行

网友C:
malloc函数一般是基于OS的,如果没有OS,则你需要自己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