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两本书、同样的出版社、同样的例程、注释却不一样。

楼主(2007-09-20):
ST, ARM, AC, STM, DSP
关注!读书不如无书!两本书、同样的出版社、同样的例子,不同的结果。
为了啃ARM的汇编方言,本人手头上有两本书:
一本:<<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 田泽 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LDR   R8,[R10]                                        ;R8 <-[R0]
2、LDENE  R2,[R5,#960]!              ;(有条件地)R2<-[R5+960],R5<-R5+960
3、STR    R2,[R9,#consta -struc]     ;consta -struc 是常量表达式,该常量值的范围为0-4095
4、STRB   R0,[R3,-R8,ASR #2]         ;R0->[R3-R8/4],存储R0的最低有效字节,R3和R8不变
5、STR    R5,[R7],#-8                ;R5->[R7],R1<-R7-8
6、LDR    R0,localdata               ;加载一个字,该字位于标号lacaldata所在地址

另外一本:<<AT91系列ARM核微控制器结构与开发>> 骊忠梅毒 徐英慧 叶勇建 林明 编著
1、LDR   R8,[R10]                                        ;R8 <-[R0]
2、LDENE  R2,[R5,#960]!              ;(有条件地)R2<-[R5+960],R5<-R5+960
3、STR    R2,[R9,#consta -struc]     ;consta -struc 是常量表达式,该常量值的范围为0-4095
4、STRB   R0,[R3,-R8,ASR #2]         ;R0<-[R3-R8/4],存储R0的最低有效字节,R3和R8不变
5、STR    R5,[R7],#-8                ;R5<-[R7],R1<-R7-8
6、LDR    R0,localdata               ;加载一个字,该字位于标号lacaldata所在地址

请留意程序第4行和第五行的注释  个人认为前者是对的!
面对现在的书真的是无言......而且价格都特贵!!!!!!!!!!

另外还有一个关开进栈和出栈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STMFD  SP! {R1-R7,LR}   ;将R1-R7,LR入栈
LDMFD  SP! {R1-R7,LR}   ;数据出栈,放入R1-R7,LR寄存器
与常规理解数据加载和储存的方向刚好相反,不好记啊!
常规STM数据方向应该是Rn->Rd(左到右)
常规LDR数据方向应该是Rd<-Rn(右到左)
怎么这个堆栈操作跟常规的数据加载和储存有点不一样呢?
理解不正确之处请大家指正!
谢谢!
说明:本人是新手

楼主:
检讨自己:读书还是靠理解,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检讨自己:读书还是靠理解,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多寄存器储存指令:
LDM/STM{<cond>}<add mode> Rn{!},<registers>

网友A:
很正常!,我也在学ARM我看的书上有错字和漏字呢!

网友B:
嘿嘿

第二书的作者是谁?名字有四个字的那位,是日本人吗?

网友C:
估计是把著不小心打成毒了吧,呵呵

网友D:
我当初仔细学习的是《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看的很仔细,在书上做了很多笔记,可是后来把那本书给丢了,我心疼了好长时间,因为在书上画了很多重点,做了很多注释.后来又去买了一本收藏着,现在只有用到时查一下.
楼主可以找一个具体的程序分析,如s3c2410,或s3c44b0x等公版程序的启动代码部分,实践应用中差不多也只有这些部分是汇编了,当然您在仿真调试时有时要看一下反汇编代码,有利于分析.

网友E:
我看的也是《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本书不错,虽然里面

作者比较粗心,有些地方是直接复制过来的,都忘记改了...

网友F:
多看书和代码,你的抵抗力会增加。

现在写书的,有多少是纯自己写的,基本都是抄,就看谁抄的水平高了。
你的代码前者我认为正确。《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很不错!

楼主:
回太阳之母 SORRY!

第二书的作者是谁?名字有四个字的那位,是日本人吗?
马忠梅 徐英慧 叶勇建 林明 编著

楼主:
TO南大哥

TO南大哥
 听朋友说<<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本书相对于其它的书籍来说写得好很多!
是吗?准备明天到广州购书中心弄一本回来!继续......

网友D:
老一辈的ARM工程师基本是参考这本书

网友G:
程序对错,可以用AXD来验证一下。

我想信有N多书上注解都有错误,而且有的就是误导性译法。ARM体系结构与编程不太适合新手看,有些基础后再看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