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DSP核的ARM选型

楼主(2007-09-20):
找了很久

考虑到购买和资料收集的难易程度,备选了4家公司:三星,NXP,ATMEL,ST

三星的芯片没有找到带DSP核的,2410好像没有

NXP的网站做的实在不好找,而且周立功只代理LPC系列的ARM7,没有集成DSP核的

ATMEL购买比较方便,因为我人在武汉。只是型号我查了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

ST的芯片购买不难,同时它提供一系列的开发板,上手快一些,这是我考虑它的一个方面。

请各位大侠赐教,有没有合适的带DSP核的ARM可以推荐?

网友A:
.

可以选ti的omap或adi的双core。

网友B:
好像支持dsp的arm只有ti

adi的是增强指令的纯dsp
去掉arm这个要靠,带cpu的dsp就多了去了。

网友C:
EP9315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D:
以前用过 Hi3510 ,arm926+dsp 的,主要看你的应用啦。。。

以前用过 Hi3510 ,arm926+dsp 的,主要看你的应用啦。。。

网友E:
选的几家就没有一家选对了.基本上这样的U看TI.

楼主:
re:6楼

其实我最先考虑的就是TI

型号是5470/5471,但这是带ARM核的DSP,而不是带DSP核的ARM

老板的意思是以ARM为主,只是由于想做一些复杂点的算法,需要进行数据处理,最好就是嵌了DSP硬核的ARM了

如果不是要求有DSP硬核的话,我就选带DSP单周期指令的ARM966E-S内核的芯片了

楼主:
还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啊

还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啊

网友B:
arm公司确实有点不思进取

我想找代arm9的fpga,或者找arm9的ip core,都没有。
是在不行,只能换指令集了。
选型的时候,根据需求,很难找到合适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根据项目,折衷。

网友F:
9楼:不如自己搞个ARM-plus,取代ARM。

网友B:
北在哪里?

  win为啥这么流行,就是普及!流氓手段的普及。
  我这几天整远程桌面,winxp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多用户;win2003不注销让你多次登录后再也上不去,注销的化srcds.exe肯定退出。
都没办法解决。好几天了,都这样
  要使linux,最多半小时搞定!因为开源,你可以控制所有的代码!

  要使arm9用户普及,借助fpga,整一些盗版的ip core。
小公司随便用,大了就收钱。既方便了我们这些散兵,arm也能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arm还是arm,ms还是M$ 战略眼光问题

网友G:
Cirrus Logic 的ARM9系列EP9302、07、12、15就合适

网友H:
去找带E板本的,就是指内部带DSP软核的

靠软件指令集可以boot起来。比如IXP425可基ARMV5TE版本的,但一般情况下内部的DSP核功能都不太强,如果对运算要求大的话,最好采用DSP+ARM的双处理器结构,通过HPI口进行通讯,这样双方都好控一些。再不台湾有些小厂的ARM或许会采用ARM内嵌DSP核。Omap开放式不好,很强得到支持。

网友I:
呵呵只有两个公司的产品满足你,搂主

呵呵只有两个公司的产品满足你,搂主

第一家:TI的

第二家:AVR32核的产品

其它提到的都不是,Cirrus的EP93XX仅仅是支持浮点运算,与DSP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J:
lpc3180&LPC3190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
re:15楼

我问了武汉周立功分公司,没有货

好像要去申请样片,sigh

网友K:
要是ARM9进了FPGA,那就不得了

估计有相当的用户会调整选型策略. XILINX和ALTER都搞了自己的CPU核,XILINX还把PowerPC的CPU硬核放进去了,只有ACTEL,还是ARM7的,估计这几家不是没谈,而是没谈下来. ARM好爽啊,产品还没过窗口期,对手还比较遥远,估计不会轻言开放.

网友I:
re

呵呵LPC3180也与DSP没点什么关系的.

内带ARM核的FPGA的速度有多快,想知道下.

网友F:
“硬核”和“软核”有着根本的差异。

网友L:
FREECARE I27 I30 是带DSP核的ARM

网友M:
ti dm644x

够强大了吧。。。。
hi3510不要用,到现在还一堆bug

网友I:
19楼能否相信介绍下

19楼能否相信介绍下,对这个我确实想明白下.

网友N:
用ADI BF561啊

网友O:
LZ在ST的论坛上也有同样的帖子

大伙推荐来推荐去,都不清楚LZ到底要拿来做什么。

你在ST论坛问的STR9里面嵌的是DSP处理单元,只是说可以支持类似DSP的指令集。DSP单元与DSP核可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是需要嵌DSP核的,TI会是不二的选择!但问题是你真的需要吗?而且相信应该还有其它的选择。

我想LZ还是应该搞明白到底要做什么、要什么样的资源才能满足处理、你能承受什么样的价位、等等。

网友P:
TI的davinci

使用TI的davinci系列的芯片吧,如TMS320DM6446, 集成了ARM9处理器和C64X DSP;
如果成本有要求,还可以考虑OMAP系列,不过里面的DSP是C55系列的

P.S.
  使用ARM+DSP的SOC开发东西,难度应该会不小,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