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的12MHZ晶震和32768的晶震能否使用圆柱性晶震?

楼主(2007-09-20):
(无正文)

网友A:
//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用,也不知你选什么型号,不过你比较过两种晶振的频率温度稳定度,频率压控范围,还有根据你用的范围再比较一下频率老化率,频率稳定预热时间.具体参数你自己去查一下,我都忘了.不过选晶振大概是这几个标准.

楼主:
主要考虑是圆柱的晶振体积小

谢谢楼上的。主要考虑是圆柱的晶振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