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总是出现取指令中止

楼主(2007-09-21):
没有用操作系统,使用的是ADS1.2,在单步执行时不会有问题,但是一全速运行就出现取指令中止。我查看汇编发现它使用了R14寄存器作为临时变量,而当发生取指令中止时,我发现R14的值就是当时存临时变量的值。是程序原因还是编译器原因造成取指令中止的呢?

网友A:
是不是有地方缺少nop了啊?特权模式下访问用户模式寄存器

要nop一下。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nop

由于没有使用操作系统,程序在sys模式下运行,特权模式下访问用户模式寄存器后会导致取指令中止吗?我使用的是C语言,我怎么知道在访问用户模式寄存器?

网友B:
也可能ads初始化了某些寄存器,而运行没有

网友C:
怎样切换模式?

网友D:
我觉得:要先找到取指令中止是哪里产生的,你有仿真器是可以

如果单步运行可以,而全速运行产生,有这么几种可能:
1.您单步运行的指令不是产生指令中止异常的地方
2.SDRAM或其它硬件不稳定,建议降低运行频率,禁止MMU试试
3.中断产生引起,建议跟踪中断里的代码看看
还有其它的,暂时想不起来了

关键是找到产生异常的代码

楼主:
问题居然来自仿真器

不用仿真器,把程序烧进去执行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中止。很奇怪!

网友D:
仿真器不稳定,这可能也和你的硬件也有些关系,JTAG线不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