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网络的mac地址是从那里来的,如何修改?

楼主(2007-09-21):
按理说每颗芯片有一个全球唯一的MAC,如果是局域网内使用可以随便设置一个MAC(前三个字节要属于某个厂家标号)只要和局域网内的MAC不冲突就可以了,但是要连接到internet就要必须选择一个唯一的MAC吧,是不是可以从网卡里面读出来的?比如DM9000的MAC地址该怎么确定,难道还能动态设置,不会造成MAC冲突吗?

网友A:
mac地址其实是个软地址,确实是可以随便设置的

在windows下被win保护,linux下root用户 ifconfig命令就能改
一般网卡是到网卡的eeprom里面,但这不是必须的。

楼主:
dm9000没有接EEPROM

dm9000的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10h-15h) PAR,读出来的应该是MAC地址的,dm9000复位后马上读该寄存器,读出后我分析过,前三字节代表的厂家标号根本就不存在,前三字节设置成有效的厂家标号后才能工作。如果不是有效的MAC地址即使设置成功,也不能正常通信,我就遇到过TCP不能通信的问题

网友B:
mac地址是需要向一个什么

标准机构申请的.在内网用无所谓,但用在internet上还是要注意的.比较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以前淘汰不用的ISR的网卡的MAC.PHY的MAC地址是由配置的EEPROM决定的.当你不用EEPROM时,是由你的配置程序决定的.

网友C:
通常以00开头,随意设置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D(2013-03-27):
引用 网友C:

除了MAC地址冲突之外 ,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错误呢? 能举个有BUG的MAC地址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