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是否用过对外部事件既可增计数又可减计数的计数

楼主(2007-09-24):
请问大家是否用过对外部事件既可增计数又可减计数的计数器?
最近在找这样的单个计数器:对外部一个管脚增计数,同时可对另一个管脚减计数;
有带这种计数器的ARM7 MCU吗?

网友A:
MCU没见过,普通的数字IC倒是有。

网友B:
用了MCU就无所谓加减了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找有这种功能的内部计数器

有些应用中就需要这个功能,没有不方便

二楼下雨的效果做的不错啊

网友A:
那是三楼下的,却下到二楼了....

网友B:
我就要下再二楼,又咋地?

网友D:
fpga/cpld有现成的ip core,也可以用现成的tt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