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应用程序的下载与固化

楼主(2007-09-24):
各位大虾:
    你们好!!我用ucos2开发了一应用程序,调试运行没任何问题。
我现在想把它烧写到flash里。
    板子配套有一bootloader(redboot),我按照redboot里提供的命令将我应用程序烧到flash里一地址(没加载ramdisk),可发现运行不起来。

   请问一下各位(1)用redboot作为bootloader引导ucos2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否可以??
 (2)如果可以,基本步骤怎么??
 (3)是否还需要根文件系统??其自带一ramdisk.gz,好象不可以

网友A:
用的是什么CPU?先用您的bootloader下个最简单的应用程序试试

网友B:
这有可能是一个位置有关还是位置无关的问题

假设,你的程序是位置无关的,如果链接时设置的ROBase = 0x100000,烧写到flash的0x000000也是可以运行的.

但,如果你的程序是位置有关的,如果链接时设置的RO Base = 0x100000,烧写到flash的0x000000就无法运行.

网友C:
UC/OS-II可以管理文件系统?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热心!问题早已解决!注意联结跳转地址设置正确即可

网友D:
怎么设置位置有关还是位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