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串口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1-08):
今天调试一个板子,自己做的,下完VIVI之后,用串口控制台调试,可是minicom和超级终端都遇到同样的问题,vivi启动提示信息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出的又是显示为问号的乱码,具体规律是:
如果电源先打开然后再打开minicom,则复位开发板后显示正常。
但是如果先打开超级终端或者minicom再开板子电源,就不显示任何数。
如果正常显示启动信息的时候关闭电源再打开,则再次显示的提示信息为问号

此外用串口不能烧写vivi,无法烧写内核,连接不上

我检查了连线,也换了串口芯片,无法解决后面的问题,但是前面的显示乱码的问题得到解决,请问有兄弟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谢谢各位~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2410TTL端信号。是不是转换芯片的问题。

或者检查这时候cpu是否工作了,用GPIO信号。

网友B:
前面问题解决后,vivi响应你的命令有没有错?

最好用示波器测测!应该只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