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摄像头捕获编程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01-09):
各位,我想知道摄像头或者摄像机录制图像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儿?也是一帧帧的集合起来的吗?(就像电视图像每秒24帧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选用哪款芯片才能实才对录制的图像每帧都进行处理,然后做出相应的控制呢?AVR单片机的速度可以胜任吗?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数据量非常大,AVR不行的

录制图像的基本过程:
1、接收每一个点,根据同步信号换行换页存放在缓存中
2、接收一祯时压缩,保存或传输,根据不同算法还会有祯间压缩、运动分析等...

图像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如果压缩的话运算量非常的大的(就算一般的P4对很多算法都做不到实时压缩),硬件成本、开发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以LZ现在的知识面估计还很难胜任哦

楼主:
多谢楼上的。

我的设想前端并不涉及图像压缩,只是对摄像部分传进CPU的每帧图像进行数据分析,假如我的CPU内部存有一些数据,我只是想对传过来的图像数据和本身存储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不一样就把这些图像舍弃,如果相同再进行压缩保存。

现在我存在以下问题:
1、摄像头录制的图像怎么才能送进CPU,这中间是不是需要有解码之类的芯片或可编程器件以及一些算法存在?
2、如果问题1存在,那这些解码器件以大概什么样的速率把转换的数据送往CPU(我想这是CPU选型的一个依据)。

楼主:
沉得好快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呢,就沉没影儿了

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B:
用arm芯片加USB摄像头就可以了,这个我已经实现了

网友C:
硬件芯片压缩,这个芯片你拿DVR搜索就知道型号了;

楼主:
多谢,我再研究一下@有问题再问大家

网友A:
你去搜索SAA7113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复合视频信号每一行扫描时间64uS,图像区52.2uS,
按每行768个点,每个点2字节数据算需要按13MHz的频率去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