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I/O扩展的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12):
加一片CPLD可以阔展很多!

还可以选择I/O多的ARM

网友B:
锁存

锁存

网友C:
不需要太多就用164这样的扩,需要太多就用cpld

网友D:
好多方法的

串转并的方式,595就可以搞顶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不多用164扩充OUTPUT,用166扩充INPUT。。。。呵呵。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E:
选片问题,开始就应当选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