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64问题求助

楼主(2007-01-11):
  我的7s64的复位以及时钟电路与工板相同而且引脚电压正常 18.432M  PLLCR的电路也相同

  用WIGGLE+H-JTAG把简单IO控制程序烧到芯片里居然晶振都不起振  (我用的是KEIL自动生成的启动代码)

    大家帮我分析以下,我弄了快一周了还是那样,先谢谢了!

网友A:
re

到at91.com上下载例程,看看例程中的启动代码如何写的

网友B:
re

我公司公开了EBD7S64开发板的原理图和PCB文件,你到www.embedall.com下载中心打开看看.

备注:原理图用protel99se工具
     PCB图用powerPCB5.0工具

网友C:
有2种可能

1,你烧的程序让 CUP进入了休模式--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你在KEIL中的编译出错.不能把7S256的程序写到7S64中!

2,本身板子硬件有问题,因为7S里面有时钟即使外面时钟不起整 也可以同样通过JTAG找到CPU--只是慢点---擦出程序找个别的例程试试

或者通过TEST1口预装BOOT试试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大家指点,原来是KEIL里面把HEX文件转BIN文件的设置出了问题

  但又有了新的问题,进入调试状态为什么总是跳到汇编里去执行

 但把程序烧路到FLASH里运行正常。我想应该是设置问题但我不知道在哪项设置

里面,还请高手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