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440开发板都不用nGCS1和nGCS2空间?

楼主(2007-01-12):
    我做的2440的板子,网口用的是DM9000EP芯片,接在2440的nGCS2上,把傅立叶开发板的vivi烧进去,上电之后在初始化MMU的时候死了。经过检查,发现数据总线data[0:15](也就是连了DM9000EP的低16位)的电压为1.7v左右,我判断是数据总线出现了冲突,于是把DM9000EP取下来,vivi能够启动,但加载Linux内核又有问题。
    请问在vivi里,如果访问nGCS3空间,而此空间没有相应的设备,会出现什么结果?
    另外,我研究了三块2440开发板的原理图(远峰、FFT、朗成),发现它们无一例外的把网络芯片接在nGCS3上,nGCS1和nGCS2都没有使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还是多学学再来问吧

动了硬件,你怎么就不把软件一起动了?如果你不想动软件,你何必去改硬件?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的问题找到了,把内存总线频率降到100Mhz就好了。看来是布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