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画的WIGGLER把

楼主(2007-01-16):
照作者的图画的,不过只要了一个20PIN的接口

有2点不明白:

    1. 那个47UF的电容做什么用的啊?

    2. 电源从哪取的啊?

图中有什么错误请大家指点下把,3Q

网友A:
11脚不能接地!!

接地好像不行!!

楼主:
RE 2

多谢2楼的朋友

11脚没接地

那个地是4,6,8脚的,是我没画清楚啊

楼主:
TU

PCB,没有敷铜的,请大家指点下啊,多谢了

楼主:
RE

有敷铜的,顶层,麻烦请指点下把,多谢

楼主:
RE

有敷铜的, 底层

网友B:
lz,pcb布线应该布线到并口盒子中

这样,就直接安装到并口中了。并口用直针的那种,厚度正好是两层针的间距。
按照你的方法,会多一个PCB楼在外面。

LZ做成了,别忘了卖给我一个。

网友B:
另外,最好用表贴的元件

表贴的高频特性好,而且体积小,能装到并口盒子里面。

楼主:
RE

并口盒子的尺寸多大啊,还有那2个跳线是什么功能啊?
去掉了14PIN的接口后,2个跳线哪个能去掉吗?
wangkj,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我正在我们学校召集人一起做这个分享呢,呵呵

网友B:
我在北京,这个wigger图网络上很多,多比较几个

并口的盒子电子市场就有卖的,我买了好几个。
几块钱一个。批量估计1元就够了。
形状就是打印机并口的形状,大小也是相同的———本来就是给打印机并口线准备的。

两个跳线是不同形式的复位,最好保留。
或者换成0电阻也行。需要就焊接,不需要就去掉。

网友C:
并口小盒子

请教wangkj"
并口的盒子电子市场就有卖的,我买了好几个。
几块钱一个。批量估计1元就够了。"
你说的盒子在那里买的,我也在北京,在中发转了几次也没有发现合适的盒子,只有那种做并口的小盒,

楼主:
RE wangkj

多谢 wangkj
准备换贴片元件
准备小型化,装入盒子啊,呵呵,那装盒子还要10*2的插座接出来线吗?

网友B:
不用,10*2的插座在线路的端点

注意,如果线长的话,最好用网线。或者每个信号线跟一个地线。

网友D:
做过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并口线,都是直接搭棚焊硬塞在插头

后面拖一条尾巴:-)

如果不是批量实在没必要去画PCB,
而且LZ的版也做的太大了,空间利用率太低哦

网友B:
两层版没多少钱很便宜,用大于12mil的布线,100-200元就能搞

楼主:
RE 不用

不用,10*2的插座在线路的端点

不用10*2,那线怎么接出来呢?

网友B:
盒子内部直接焊接或者用数量少的针。

如果直接焊接,则头是固定的。如果用针,可以配对不同的连接头。

网友:
封装太不切实际了

电解电容,
小电容,
LED,
跳线,

应该看一下实物什么样。

网友E:
线太细了,PCB厂看了难过。

然后曰:“唉,中国的电子工程师苦了我们呀!,检查这样的电路板还要放大镜”来张多年前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