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Y入口地址为0x30100000,怎么烧到NAND能运行成功啊

楼主(2007-01-1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RO=0x30100000,必须将NAND FLASH里的

该代码复制到0x30100000,然后PC指向该处开始运行

楼主:
re

start.s里没看到代码复制。
关键是连接地址是RO=0x30100000,也就是说代码的第一条指令地址是
0x30100000。复位地址为0,是怎么“跳”到0x30100000地址的呢?

网友A:
需要在NAND Flash的第0块存放一个bootloader程序,然后由

2410的OM0和OM1管脚选择从NAND Flash启动。当CPU复位后,会自动将NAND flash第0块的前4K代码映射到内部0x0地址开始处的SRAM中,这样就开始运行bootloader了。复制你的应用程序代码和到0x30100000的SDRAM,然后将PC地址转移到0x30100000处运行都由bootloader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