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ds1.2单步调试s3c2410板子的设备吗?

楼主(2007-01-18):
我有一个烧写器,ads1.2编译的程序可以通过它烧写到板子上,但是不能单步调试。

谁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A:
附带的AXD不就可以提供单步调试功能么

楼主:
不是

AXD是pc里的软件,我要让程序实际在板子里单步执行。

网友B:
re

AXD+仿真器,目的就是让程序实际在板子里单步执行。

PC端没有调试软件,你如何观察单步运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