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10 开发

楼主(2007-01-19):
一直有个想法,想做一个s3c2410的核心板,只有sdram和flash,如果有个公共的开发平台,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linux的开发。不知有多少人有这个兴趣?

网友A:
有兴趣,但是每个人需要的存储器类型和数量都不一样,

难统一,而且如何定价很麻烦。还有外设留什么接口也很麻烦

网友B:
不大好搞,牵头的人要多费力才行啊!你如果搞出核心板大家才可能跟进的。不过我现在很想手工焊焊2410的片子

网友C:
re

楼上的厉害, 还可以手工焊2410.

网友B:
学习中

为了实现手工焊2410(热焊台),手机城跑了n趟了。他们用热焊台植锡台植锡片可以实现BGA的焊接的,只是还没找到机会看他们实练。
为了焊BGA我收集了些资料。
总结如下:
1〉BGA芯片不能太大,否则热焊台热量不够加热不均匀。
2〉BGA芯片焊接时要有模具固定以免错位
3〉对线路板及其他元件要有保护防止过热损坏
4〉对芯片植锡要制植好,线路板助焊剂涂好,最好是优质名牌
我感觉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最好可以先找个老手机练练手。至于其他希望焊过的高手给与补充。

网友D:
我有兴趣

网友E:
.

对于徒手焊接2410的,偶一般都尊称“板王”。

网友F:
BGA

BGA,最近做个项目,调试了一个月,硬是把BGA焊接手法练出来了。
现在手工焊0.8MM间距的BGA成功率90%以上,0.5间距的也有50%以上。
以前都是看了BGA就怕,手工只能焊QFP。上个项目还给了500块钱给人焊了5块板

楼主(2007-02-27):
手工焊接

 BGA的焊接我这边认识几个高手,修手机的,全部手工。

网友A:
有没有考虑用s3c2442的,什么都内置了

网友G:
刚调过2410,如果需要软件支持,可以参与

请问楼主在哪个城市?

我在上海,需要软件支持,发邮件,treeslu@hotmail.com

网友H:
做还不如买

做还不如买,起码时间和金钱上要比自己做的实惠

楼主:
一个人是这样

     如果只一个人想入门,可以这样。我是想有很多人一起研究arm和linux,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大家讨论方便。学无止境,在研究CPU和操作系统,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上面楼主xzm0662提的意见很好,我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