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性价比好一些的ARM仿真器

楼主(2007-01-24):
能实现ARM7/ARM9系列的仿真调试。
支持常见的NOR FLASH烧写。
USB接口。

网友A:
bangyanUSB仿真器

这款仿真器不错,USB接口,支持支持常见的NOR FLASH烧写。
Banyan-U标准版-Banyan-UB

    硬件特点:

       1) 使用CPLD设计,下载速度远快于普通JTAG电缆,下载时间仅需普通JTAG电缆的几分之一。

       2) 由USB接口供电,目标仅需提供参考电平, 也无须独立电源。

       3) JTAG 接口信号电平由目标板决定。

       4) 支持USB 2.0/USB 1.1

       5) 体积小,只比IP电话卡略大一点,携带方便。

    功能:

    ● 支持Win2000/WinXP

    ● 支持SDT 2.51, ADS 1.2, RVDS,Keil, Multi2000, CodeWarrior, IAR,GDB/Insight源代码级调试

    ● 支持ARM7/ARM9/XScale系列CPU; 支持CPU内核类型自动检测。

    ● 支持多ARM内核处理器

    ● 支持同时调试多内核处理器中的多个内核

    ● 支持协处理器(CP15等)访问

    ● 支持调试Flash中的程序

    ● 支持硬件断点和无限个软件断点

    ● 支持ARM/Thumb模式

    ● 支持Little/Big Endian模式

    ● 支持MMU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支持Cache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支持DCC (Debug Communications Channel)

    ● 支持Semihosting

    ● 支持调试器直接下载程序到处理器内置Flash(可以支持Philips的LPC2xxx系列,ATMEL SAM7系列,ST ST7X 系列内置Flash的处理器)

    ● 使用RDI接口, 无需网卡的支持

    ● 支持NOR Flash 烧写(使用附带软件)

    ● 支持NAND Flash烧写(使用附带软件)

    ● 支持手动设定目标板处理器内核类型

    在以下处理器上测试过:

    a) ARM7TDMI(Atmel AT91M40800,AT91M55800, AT91M40162, AT91SAM7S64, AT91SAM7S256, Sumsung S3C4510B, S3C44B0X,TMS320VC5470, MSM5100, MSM5105, MSM6050)

    b) ARM7TDMI-S (LPC2104, LPC2114, LPC2131, LPC2294)

    c) ARM720T (Hynix HMS30C7202, Sharp LH79524)

    d) ARM920T (Motorola MC9328MX1, AT91RM9200, S3C2410)

    e) ARM922T (KS8695)

    f) ARM926E (Motorola MX21, S3C24A0, MSM6275)

    g) ARM940T (Conexant CX82100, S3C2510)

    h) ARM946E (Marvell 88E62)

    i) XScale (PXA255, PXA262, PXA263, IXP425,IXP465)

 相关链接:http://armdebug.27h.com/index.htm

网友B:
看看这里

http://www.51usb.com/list.asp?ProdId=0066

网友C:
看看这个!

产品特性
支持系统内、外电源供电(外电源输入范围可为DC 5V~12V),最大限度减小对目标系统的影响;
更优化的结构设计,仿真性能更高;
支持ARM全系列内核(ARM7、ARM9、ARM10、StrongARM、Xscale等);
可通过未来升级Firmware支持更高版本的ARM内核;
兼容市场上主流的集成开发环境,如,SDT2.50、SDT2.51,ADS1.0~ADS1.2,Multi2000系列版本;
LED显示运行状态;
专用并口驱动程序;
专用硬件转换JTAG时序,可以达到10兆TCK频率;
支持实时软、硬件断点;
支持标准JTAG接口;
可通过JTAG口修改处理器、寄存器、存储器内容;
不占用目标板硬件资源;
支持标准C、C++语言调试;
支持汇编语言调试;
支持ARM指令、THUMB指令及交叉调试。

  支持内核
--------------------------------------------------------------------------------

ARM70DI, ARM7DMI, ARM7TDMI, ARM7TDMI-S, ARM7TDI-S, ARM7EJ-S
ARM710T, ARM720T, ARM740T, ARM9TDMI, ARM920T, ARM922T, ARM925T
ARM940T, ARM9E-S, ARM9EJ-S, ARM926EJ-S, ARM946E-S, ARM966E-S
ARM1020T, ARM10200, Intle StrongARM, Xscale…

  硬件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H2型ARM全功能仿真器一个
2 标准并口线一根
3 JTAG连接电缆一根
4 直流电源一个

  软件和文档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For ARM软件一套
2 详尽的产品用户手册
3 相关开发资料

网友D:
多少银子

多少银子?

网友E:
这款仿真器真是不错,支持芯片多

看看这个好的仿真器
英贝德 MagicICE仿真器 是一款高性能实时仿真器,该款仿真器支持ARM内核结构(ARM7、ARM9、Xscale)的处理器进行硬件调试、驱动程序调试。可以实时在线调试硬件系统及实时在线跟踪调试软件系统,帮助软硬件工程师提高开发效率,加快产品上市时间,是一件每一位ARM底层研发工程师追逐的利器。

 其性能和特点

1、支持内含Embedded ICETM logic的ARM内核芯片,同时也支持尚在开发中的ARM内核芯片,包括ARM7,ARM710,ARM720,ARM740,ARM9,ARM920,ARM10等ARM内核调试。
2、支持目标系统的电源从1.8-5V自适应。
3、高速的数据下载,下载速度最高可达150KB/S。
4、通过JTAG仿真器,用户可以轻松修改寄存器,存贮器,设置硬件断点,增加观察窗口等。

支持的操作系统
◆支持Windows 98/2000,NT,XP,ME,Linux等。

 支持的开发环境
 ◆软件开发环境支持SDT,ADS等,项目管理编译链接可视化调试。

支持ARM核的清单

ARM7TDMI(R)    ARM710TTM    ARM9TDMITM    ARM9E
ARM7TDMI-    ARM720TTM    ARM940TTM    ARM946E
ARM7DMITM    ARM740TTM    ARM920TTM    ARM966E
ARM7TDI-         ARM922TTM    ARM1020ETM
ARM7EJ-S         ARM926EJ-S
Intel(R)XscaleTM Microarchitecture
IOP321    PXA210    PXA250    80200

Magic-ICE仿真器套件包括

◆ Magic-ICE仿真器
◆ 并口线(公对公)
◆ 20P连接线
◆ 直流稳压电源6-9V500Ma
◆ Magic-ICE仿真器光盘

想了解这款便宜实用的仿真器的话就和我联系075583605322转19   小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