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楼主(2007-02-01):
我下了KEIL304,跑他的例子程序,默认的CPU一般是STR710FZ2,能正常编译通过,但把CPU改一个,比如STR711FR2,就提示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你把CPU再改回去也没有用了,还是这么提示,有也遇到这个现象的吗?

楼主:
同样设置,我新建的项目用STR711就可以通过,

楼主:
鄙视楼上,强烈要求封他的ID

网友A:
re: KEIL没有注册. 重新注册一下即解决.

楼主:
RE:楼上

好象是这个问题,我跑DEBUG是说我是评估版本,可我用注册机注了册啊。我换台机器再试吧。

网友B:
我也是一样!最后还是退回愿来的3.03了

楼主:
304改动还是蛮大的,

加了个“工作台”概念,一看就是向IAR学的。我手头比这个旧的版本就是300了。

网友C(2014-08-1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纠结后来发现是很弱智的问题是编译arm的mdk没有装,只是安装了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