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数据总线连到74lvt1625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由于扩展需要,我把ARM数据总线连到74lvt1625的A PORT。
想通过74LVT16245来兼容外面的5V电平器件。
而且74LVT16245用3.3V供电。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没焊上74LVT16245之前,ARM的最小系统能正常工作,
FLASH读写正常,只要把74LVT16245焊到板子上,最小系统就不能工作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74LVT16245的DATASHEET上也没太详细的说明。
望前辈指点。

网友A:
这个还用说吗?

就是您的那个设计有问题,和74LVT16245没有关系。
估计是总线被245钳掉了。

网友B:
16245电源与控制信号问题

16245电源与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C:
74LVT16245只是用来驱动和匹配阻抗的

74LVT16245只是用来驱动和匹配阻抗的应该不会影响到最小系统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