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07-02-24):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了一个44B0驱动彩色LCD的项目,串口通信协议中是采用超时来判断一帧数据的结束,我用了一个定时器中断+一个超时计数来判断超时与否,但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判断帧的结束,但是有时就判断不出来,以至于把两个甚至三帧算作一帧数据,我判断最有可能是定时器的中断出了问题,不让为什么在不接收串口数据的情况下,超时计数会达不到超时时间呢?但是为什么定时器会出现不稳定呢,我很迷惑,请各位高手帮忙诊断一下,下面是这段三个中断服务程序和定时器初始化程序,Timer0为超时计算,Timer2用于定时键盘扫描:
void __irq UartIsr(void)
{
    rINTMSK|=BIT_GLOBAL|BIT_URXD0;
    rI_ISPC|=BIT_URXD0;
    if (RevFlag)
    {
        TimerCount=0;
        RevBuffTemp[RevCountTemp++]=rURXH0;
    }
    else
    {
        if (rURXH0==0xAA)
        {
            RevFlag=1;
            RevCountTemp=0;
            FrameOverFlag=0;
//            TimerStart(0);
        }
    }
    rINTMSK&=~(BIT_GLOBAL|BIT_URXD0);
}

void __irq Timer0Isr(void)
{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0;
    rI_ISPC|=BIT_TIMER0;
    if (RevFlag)
        TimerCount++;
/*    if (((TimerCount++)>=TimeOutValue)&&RevFlag)
    {
        TimerCount=0;
        RevFlag=0;
        FrameOverFlag=1;
//        TimerStop(0);
    }*/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0);
}

void __irq Timer2Isr(void)
{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2;
    rI_ISPC|=BIT_TIMER2;
    KeyFlag=1;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2);
}
/************************Timer***********************************/
void TimerInit(U8 TimerNum,U8 Prescale,U8 Mux)
{
    switch (TimerNum)
    {
        case 0:
            rTCFG0&=0xffffff00;
            rTCFG0|=Prescale;
            rTCFG1&=0xfffffff0;
            rTCFG1|=Mux;
            rTCON&=0xffffff00;
            rTCON|=0x8;
            rTCMPB0=0;
            rTCNTB0=0x1;
            rTCON&=0xffffff00;
            rTCON|=0xA;
            rTCON&=0xffffff00;
            rTCON|=0x8;
            break;
        case 1:
            rTCFG0&=0xffffff00;
            rTCFG0|=Prescale;
            rTCFG1&=0xffffff0f;
            rTCFG1|=(Mux<<4);
            rTCON&=0xfffff0ff;
            rTCON|=(0x8<<8);
            rTCMPB1=0;
            rTCNTB1=0x3E8;
            rTCON&=0xfffff0ff;
            rTCON|=(0xA<<8);
            rTCON&=0xfffff0ff;
            rTCON|=(0x8<<8);
            break;
        case 2:
            rTCFG0&=0xffff00ff;
            rTCFG0|=(Prescale<<8);
            rTCFG1&=0xfffff0ff;
            rTCFG1|=(Mux<<8);
            rTCON&=0xffff0fff;
            rTCON|=(0x8<<12);
            rTCMPB2=0;
            rTCNTB2=0x3E8;
            rTCON&=0xffff0fff;
            rTCON|=(0xA<<12);
            rTCON&=0xffff0fff;
            rTCON|=(0x8<<12);
            break;
        case 3:
            rTCFG0|=(Prescale<<8);
            rTCFG1=(Mux<<12);
            rTCON=(0x8<<16);
            rTCMPB3=0;
            rTCNTB3=0xA;
            rTCON=(0xA<<16);
            rTCON=(0x8<<16);
            break;
        case 4:
            rTCFG0=(Prescale<<16);
            rTCFG1=(Mux<<16);
            rTCON=(0x8<<20);
            rTCMPB4=0;
            rTCNTB4=0xA;
            rTCON=(0xA<<20);
            rTCON=(0x8<<20);
            break;
        case 5:
            rTCFG0=(Prescale<<16);
            rTCFG1=(Mux<<20);
            rTCON=(0x4<<24);
            rTCNTB5=0xA;
            rTCON=(0xA<<24);
            rTCON=(0x8<<24);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