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ASH能擦写成功,调试会跑飞?

楼主(2007-03-03):
我自己用S3C44BOX做的板子,把数据总线改成32位的了,用FLUTED.EXE能烧写FLASH,但不能在SDRAM调试,烧进去程序好象不运行.请问各位有经验的给些建议.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也是自己做了一块ARM板,44B0X板子,能够下载程序,用ADW初始化后,能够正常运行下载的程序。我自己写了一个烧FLASH的程序,能把程序写进FLASH,但重启后就是运行不了。如果用ADW将CPU初始化,再将PC改成0,就能正常运行。我的FLASH是16位的,跳线设置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问题 出在哪。

网友B:
乱改

你知道你的改动会让程序飞掉否?

楼主:
我是自己需要啊

不改满足不了我的需要,改了问题的话要找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