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RM有没有像51那样的分"优先级"的"可嵌套"的中断

楼主(2007-03-05):
就像51那样,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抢占正在运行的低优先级中断,更低优先级则不能.
找了好多款CPU,包括AVR什么的都不行啊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要自己做

网友B:
AIC有8个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楼主:
自己做不太可能吧!AIC是不是Cortex的?ARM7的有没有呢?

网友C:
ATmel的好像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看了,应该也不行,ARM核决定了无法实现吧

网友D:
可以上RTOS实现

可以上RTOS实现

网友E:
我想用抢占式内核的操作系统应该可以做到吧。

楼主:
操作系统的抢占不是这个意思吧

看来只有Cortex的核能做到了
可为什么AVR,430,MAXQ等等的都不行呢?似乎大家都只做做仪器之类的东东哦,没做工控的吗?

网友F:
这是ATMEL芯片数据手册的一部分,AIC那一章的:

24.7.3.2 中断嵌套
为了使低优先级中断服务期间能够处理高优先级中断,优先级控制器中使用了中断嵌套。这需要低优先级中断处理例程在处理器级别重新使能中断。
当处理已经发生的中断期间产生更高级的中断时,nIRQ信号线会被重新置为有效。如果中断是在核心级被使能的,当前执行过程被中断,新的中断服务例程应读取AIC_IVR。此时,当前的中断号及其优先级被压入一嵌入的硬堆栈,被保存起来;当高级中断服务完成后,这些数据从栈中弹出并恢复,然后写AIC_EOICR寄存器。
AIC配备了八级硬堆栈,以支持八次中断嵌套,满足八级优先权的需要。

AVR做中断嵌套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