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数据宽度改变时的地址偏移

楼主(2007-03-05):
比如32宽数据口的cpu

想问的是:
  我用16、32位方式访问设备,A0怎么办?
用arm cpu时,例如接16位外设时,a0不用,直接把a1接到芯片的“a0”上了。

哪位大侠能给详细讲讲?

网友A:
一般来说

通常CPU的最小访问空间大小是一个Byte,因此16bit模式下A1为最低位,32bit模式下A2是最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