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410的信号采集

楼主(2007-03-12):
我想将AD转换芯片直接接到2410上,不通过FIFO啦。AD的最高采样速率是16M,将2410的主频设置到200M左右可以吗?再有如何计算2410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用DMA的情况下时间怎么计算啊?
谢谢

网友A:
裸奔?

还是跑操作系统,跑什么系统,别的任务有多少,连续采样还是突发性的采样……?

网友B:
求助!

拜托!谁可以帮一下忙!我的毕业设计的题目也是基于2410的,谁可以帮忙看看我的课题,然后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任务:
设计一个程控放大器,实现对不同幅度被测信号的放大处理,以合适的幅度送给ARM9采样。要求实现放大器硬件,并给出基于LINUX的放大器驱动程序。

要求:
1、    可以实现以下放大倍数对信号放大:0.1,  0.2,  0.5,  1.0,2.0,  5.0,  10,  20,  50, 100
2、    放大器频带为:0~10KHz,信噪比优于80dB
3、    输出信号幅度范围是:0V~3.3V,输入电压为0时要求输出电压为1.67V.
4、    编写能在ARM9上运行的LINUX驱动程序

网友A:
楼上的课题用任意一个8位单片机都绰绰有余……

放大器的核心可以用“四象限DAC+运放”来做。

网友C:
你的数据要存盘吧?

你的数据要存盘吧?如果是连续的16M那肯定是来不及的。。。。。。。。。